有没有长度小于7mm的扁圆盘形小电机

楼主(2022-06-13):
一个项目需要长度小于等于7mm,直径可以大于10mm的低压(供电低于12VDC)直流电机,不需要减速,轴不接东西,只要有一个电机就可以
从尺寸来看可以是一个扁平圆盘状电机
搜了一圈,空心杯的是细长型,不符合需求
不知市面上有没有类似这种尺寸的现成电机?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网友A:
这个看看合适吗

网友:
软盘电机搜搜看

网友:
手机里的振动电机不错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2688976328
这个吧,直径8~10mm,厚度 2.7~3.4mm。

网友:
我也有需求,我需要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看合适吗

这个看起来不错,把配重拆掉就行了
刚才问了一下,直径太大了,不然就选这款

网友B:
愿意自己搞的话,这体积推荐PCB电机。
这是纯电机

这是加上驱动

Hackaday上不少这类东西。
其实就是PCB上画线圈,转子用磁铁。不过是无刷,需要驱动,但适合空间极其紧张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意自己搞的话,这体积推荐PCB电机。
这是纯电机

思路挺好,但使用场景不适合搞这种带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