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模拟短路是否可以工作【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06-13):
有个特殊的需求,必要时需要用单片机的IO控制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电路 实现将VCC和GND短接一下。
类似下面的这两个电路,这个是否可以实现上面提到的功能,VCC电压比较低(2.5-2.8V),mos能在这个电压下工作的好像不好找,帮忙看看用MOS管合适还是三极管合适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是模拟板子短路时的情况,当板子短路时电源会切断供电(电源的短路保护起作用),这两个电路哪个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呢

网友A:
你是想烧坏什么呢?电源芯片?管子还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烧坏什么呢?电源芯片?管子还是电阻?

不烧坏 只是需要短暂的短接VCC 和GND,模拟短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烧坏什么呢?电源芯片?管子还是电阻?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模拟板子出现短路情况时 看看电源那边的反应

网友B:
找个电子负载,有短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子负载,有短路测试。

我们是需要在一个控制板上增加这个模拟短路的功能,是一种特殊的应用

网友C:
MOS管导通电源短路,MCU立即复位,MOS管关断电源工作,MCU工作,MOS管导通电源短路,MCU立即复位,这不是个死循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导通电源短路,MCU立即复位,MOS管关断电源工作,MCU工作,MOS管导通电源短路,MCU立即复位,这不是个 ...

正常情况下 MOS管导通电源短路 电源就会切断供电,电源等待指令再重新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 MOS管导通电源短路 电源就会切断供电,电源等待指令再重新供电 ...

那你直接拿两根导线短接就行了嘛,看不出来这个MOS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直接拿两根导线短接就行了嘛,看不出来这个MOS的含义。

不能人工去短接啊 MCU在接到指令时才控制这个电路工作

网友D:
这个电路会钳位,达不到完全短路的效果,模拟真实短路还是继电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会钳位,达不到完全短路的效果,模拟真实短路还是继电器才行。

体积的原因不能用继电器 ,三极管或者MOS管本身的压降可以勉强接受,正常情况VCC低于1V 并且电流比较大时 电源那边就保护并切断供电

网友:
短接瞬间单片机已经重新启动了  所以效果不明显

网友E:
像这样用2个三极管,高电平触发,一旦触发,就像可控硅一样电流不归零就无法关闭,所以单片机口了这个电路也会持续工作,直到电源断开。
2.5V下电流约500mA,需要其他电压电流则重新计算电阻重新选择三极管

编辑:

根据需要,R4可以省略,或并联一个电容

编辑2:

修正电路图,输入添加限流电阻R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这样用2个三极管,高电平触发,一旦触发,就像可控硅一样电流不归零就无法关闭,所以单片机死了这个电路 ...

这个电路好,感谢感谢,我来测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好,感谢感谢,我来测试一下

额,前面输入位置忘了放电阻了,直接接单片机的话,单片机IO对T1基极没有限流,输入再加个电阻吧,1k估计就行

编辑:修正了前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前面输入位置忘了放电阻了,直接接单片机的话,单片机IO对T1基极没有限流,输入再加个电阻吧,1k估计 ...

嗯 电阻已加 感谢

网友F:
标题:看看这个自杀电路是否可以工作,用单片机驱动MOS管来实现

【自杀】这个词,迟早会被网警搜索到,然后勒令我们修改。

楼主动动脑子,不要起这么弱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题:看看这个自杀电路是否可以工作,用单片机驱动MOS管来实现

【自杀】这个词,迟早会被网警搜索到,然 ...

抱歉 忘了这个词可能带来风险,标题我改不了,莫大帮忙改一下吧 改成 短路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电阻已加 感谢

做不到吧,短路,电源保护,然后没电,电流没了,然后电源短路保护失效,重新上电,就失去了嵌位的效果。

除非你的电源短路后也有嵌位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忘了这个词可能带来风险,标题我改不了,莫大帮忙改一下吧 改成 短路模拟电路 ...

现在才2小时。24小内你都可以修改标题的。

网友:
自毁电路...

网友:
KILL那里加个阻容电路,

网友:
可控硅应该OK.也容易触发,也耐操。但恢复要断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