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的避雷针有什么讲究?

楼主(2022-06-13):
因为我的房子比周围的都高出一大截,必须安装避雷针。

是在最高处安装一根或几根?或整个比较高的轮廓都要安装?

使用什么材料?铜、不锈钢、铁?

网友:
这个找专门的防雷公司设计施工比较好吧?

网友A:
我看见的一般都是房顶围栏上面直接露一圈钢筋做避雷网。

网友:
房顶装一圈钢筋,做避雷带,钢筋之间搭焊,再焊一条接地带,单独接地,不要和供电的保护地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的一般都是房顶围栏上面直接露一圈钢筋做避雷网。

你说的钢筋,其实是铁。

有使用不锈钢的吗?

网友:
两部分组成:接地体,可以是地基的钢筋笼,也可以另外单独制作埋入地下,测试接地电阻10欧;接闪带,用圆钢在屋顶围一圈,所有突出物都要加。再用镀锌扁铁将两者连接。

网友B:
     说起民房避雷系统,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某全国知名文明村知名干部.早些年将房屋在原地基拆掉重建,外表看不出奢华,内部没可能进去过不知道,建好之后刚刚装修完毕,当时处于深圳的雷雨季,很不幸被雷击中,一面墙体瓷砖全部脱离,一个角落被击碎...他家楼层在那一块儿确实算多(6层),但是整体建筑不是最高,右和后面都有房屋高出来,并且间距不是很大(约3-5米),前面间距5米左右有不少较高大树和一个球场,雷击之前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压根就没做防雷设施,雷击之后才做的防雷设施. 当年穿得沸沸扬扬,说啥的都有,都说贪太多.....我一直也没相通为啥雷电会击中那栋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钢筋,其实是铁。

有使用不锈钢的吗?

都是钢筋,没见过用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钢筋,没见过用不锈钢的。

楼顶围墙那一圈露出来的钢筋有涂防锈漆,现在厂房楼顶10多年了,开始有点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民房避雷系统,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某全国知名文明村知名干部.早些年将房屋在原地基拆掉重建, ...

看来所有最高点都要保护起来。

网友C:
材料是8-10mm直径的镀锌圆钢
接地体是1.5m镀锌角铁打入地下
除了建筑物顶部需要避雷针还需要配合避雷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8-10mm直径的镀锌圆钢
接地体是1.5m镀锌角铁打入地下
除了建筑物顶部需要避雷针还需要配合避雷网

避雷网有图片?

网友:
农村很多高的房子有装有移动或电信基站,去找一家看看怎么安装避雷装置,我家以前楼顶装有电信的天线基站,他们在顶楼阳台埋有一根钢筋,沿着整个屋顶环绕一圈。。然后通向地面。

网友:
这个有建筑防雷国标的,不难,但不能省钱,搞不好变成引雷器了,我老家就有个半吊子电工给他家装避雷器,每次有听说打雷坏电器的就是他家,我去看了下,用脚很扎实,就是家里的电线和接地钢排绑在一起下来的,改了分开后好像就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