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一卷50米的软线管。又一次佩服中国人的大智慧

楼主(2022-06-13):
我的出租公寓30米高,目前正在装修外墙。师傅说天面的积水老是流下了影响施工。

于是,我去买排水管。因为这是临时的,大概使用2-3个月就会废弃,所以,我买的是最便宜的能排水的软管。

对比后发现,这种装修使用的软线管最便宜。于是买了一卷。老板说长度50米,35元。

我的楼面30米高,之前已经安装了临时排水管道往下一米左右,所以,我只需要29米就够了。

等我安装好,大吃一斤! 全部管道用完,最多多出1米。

也就是说,这卷号称50米的软管,其实只有30米。

事后问老板,老板说你买的是便宜的小品牌,标称50米实际只有30米。

我好奇的问:大品牌怎样?

老板说:大品牌55元,标称50米,实测有40米。市场上没有标称50米实测就是50米的产品。

哦,原来40米已经是最有良心的了。

楼主:
类似的还有工地使用的红白蓝纤维布。包装上明明白白印着100米,其实只有80米,甚至只有60米。

据说不这样做,产品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

网友A:
是不是按着六折算不吃亏就行?

想想其他的其实也差不多,小到充电宝,达到电动汽车,续航6折是比较有保障的。

网友B:
疯狂的的石头里面的国际大盗也碰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C:
把波纹拉开量就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波纹拉开量就够了,哈哈

如果拉开,的确有50米 。但已经不是波纹管了。

以后买海绵,买10kg, 以为收到货会有一大堆。结果只有不到100克。

店家说,海绵泡水里之后再称,就有10kg了。

网友D:
买电线也是这样,标称100米实际只有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电线也是这样,标称100米实际只有80

标称1平方肯定只有0.6平方。

网友:
看了网线测评,测量线芯是0.57mm,因为标准规定0.6+-0.03mm

网友:
当年买电线50平方线用35铜鼻子装上去还松动

网友:
可能对很多小厂来说,只有这样搞才勉强不亏钱,大家都绞尽脑汁的降成本,假如遇到投诉就说是拉长的长度,反正整个行业都这么玩了,

网友E:
买凉席,2米长,床2米,回去用短一截,可能只有1.9米.

网友F:
这就是市场经济,十厘板只有8mm,4x4角铁只有3.8x3.8mm,号称1mm厚薄的铝铜铁实际只有0.8,22wg电子线只有24wg,一切跟计量挂钩的都分非标和国标,只有国标勉强足称,当然国标贵好多

网友:
“50米”只是型号,不代表长度

网友:
玻璃也是,12
的实际10mm

网友:
防盗网不锈钢厚度也是,1MM只有0.7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市场经济,十厘板只有8mm,4x4角铁只有3.8x3.8mm,号称1mm厚薄的铝铜铁实际只有0.8,22wg电子线只有2 ...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

由于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一个民族的品德,就这样慢慢被蚕食。

如果我买了一卷红白蓝,实测只有80米,1.9米宽,而厂家的包装上,印着100米2米宽,我应该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获得假一赔三,并且工商部门应该处罚甚至吊销该厂执照。

这样,下次该厂就会老老实实印着80米1.9米宽。我们买的时候,就能自行选择。

网友G:
买线的时候一般会问 企标还是国标? 一般国标的贵,直径正常  100m大致有90米  。企标的就各种偷工减料

网友:
国标 非标  企标
误标   我标
一般都是最后一个最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按着六折算不吃亏就行?

想想其他的其实也差不多,小到充电宝,达到电动汽车,续航6折是比较 ...

充电宝,本身的容量,是最大设计容量。 不是最大使用容量。
基本按照大约8折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线的时候一般会问 企标还是国标? 一般国标的贵,直径正常  100m大致有90米  。企标的就各种偷工减料 ...

100m大致有90米,还不是偷工减料?

市场上号称国标的线其实也是偷工减料,只是没有那么过分而已。

网友H:
投诉的人少

网友:
还有不锈钢板材,你说1mm的,实际才0.7,你说要1.5mm的,实际1.2

网友I:
这还不算过份的,我上周想定100米信号线样品,担心太少厂家不给做,于是改成300米,厂家说实际做出来的长度会有点出入,到时是多少就要多少。我说好的。
结果前天告诉我做了2000米,我只是样品啊,花了差不多一万元,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投诉的人少

因为大家知道投诉没用。

网友:
我买的洗墙灯电源,标称110W,原来计划是一个电源带4根,负载才80W,客户是急用的,买来后赶紧安装上,结果发现灯亮不起来。用电子负载测试,只能带70W,多一W就保护没有输出了。这事害人了,我得花钱请工人拆下来重新安装,最重要的是耽误了客户的使用体验,让我留下一个办事不利的印象。我已投诉给淘宝小二等待处理(还没有收货确认)。

网友:
跟租厂房一个样,实用面积5-6折。

网友:
我们那里很多人做塑料袋生意,就是往菜市场摊位上卖塑料袋,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刚开始都是一把100张。
有个人赚钱特别厉害,后来大家发现他从每把里抽出几张。。。最后大家都学会了,变本加厉,慢慢的一把只有7、80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还不算过份的,我上周想定100米信号线样品,担心太少厂家不给做,于是改成300米,厂家说实际做出来的长度 ...

你这个显然是被厂家坑了。

网友:
网线买日线

电线买起帆,

这两个我没遇到偷工减料过

AWG美标线,直接跟老板说要正标线即可,正标贵30%-50%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然后搞的大家都很累  做什么都要长一万个心眼  学一万门技能 关键还得踩一万次坑
所以前几天嘉立创说PCB那个玻璃布的层数,有坛友说可以做个选项 少些层,便宜点。我当时就想问,你有给你的客户选项吗,你的客户有能力和精力去分辨这些吗
中国市场充斥着大量的垃圾商品,没有下限,到处都是坑,这很要命的,没有诚信的民族,不敢憧憬
刚毕业时,很难理解谷歌的企业哲学居然就是“不作恶”,觉得这要求也太低了吧。从小到大我们接触到的不都是很牛逼的口号吗
现在逐渐才明白不作恶的分量。小时候我们痛恨的东西,现在我们长大了却在重复着昨日的故事。

网友J:
真坑啊。
知名品牌是不是好点?

网友:
没有假一赔三?

网友:
我再某行业龙头企业的网站上,看到该公司的产品型号3000W,细看才明白3000W是型号,不是3000瓦

网友K:
前几天,芒果说单果200g,有电子秤测了没有100以上的,卖家退了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几天,芒果说单果200g,有电子秤测了没有100以上的,卖家退了15元

有淘宝这个申诉平台,店家不得不服软。

我在实体店买,还得自己跑去工商局或消协投诉,这根本不现实。

网友:
唉,遍地都是这种情况,搞得现在有时候即使花了大价钱也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好的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买凉席,2米长,床2米,回去用短一截,可能只有1.9米.

no,no,实际只有1.8米,床已经缩水到1.9米了,所以也是买不到两米的凉席的

网友:
你还会买电线的.....4平方的线缆有足够标的吗?......前几天装了一个配电箱,老板给我说没有一个合格的!我还有点不服气.....韭菜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no,no,实际只有1.8米,床已经缩水到1.9米了,所以也是买不到两米的凉席的 ...

记起我以前给小孩买了1.9米长度的上下铺。

结果,发现1.9米的床垫放不进去。一量,只有1.8米。

店家说,1.9米是外径!!!

网友F:
这是就是国情,小商贩和个体户主导的社会,社会也需要廉价(不美过得去)的东西,要好的货色可以去百安居或者选贵的。如果非得要一个规管,那么通货膨胀一定会涨个10-20个点。在西方都是大卖场,质量规管严格,但是随便买个弯头五块八块美金(他们的工资这个价格觉得很合理),如果我国这样价格,你会很牙痛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要求,企标要>国标?

网友:
买房也一样,标称100方实际使用70方,绝对的特色嘛

网友:
上个月刚买了一个实木床,2米x1.8米,店家特别说明是外径,还给我标明了床的各个部位用料材质,哪里是榉木(单材还是指接),那块是松木(是否有节),那块是5层实木复合板。但是价格比那些笼统说全实木的卖家要贵,还是在这家买了,收到后确认了,和标注一致。虽然贵,但是钱花的明白,笼统说实木的,很可能就几个部位是实木,其余地方是人造密度板,到时候再双方互相扯皮,浪费时间。良心是需要价格回报的。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当然这个道理卖家一般是不会告诉你的,只有卖贵的情况才会告诉你为什么贵,便宜时候肯定不会说,说了你还会买?

网友:
确实是,我挑东西的时候(比如显示器),真的是有那些便宜到爆炸的。那个价格对上他给的参数,我觉得我得赚死。

原本都打算买了,后来转念一想,这么便宜,我自己做一个不得了。还能玩一玩。去搜罗了一圈核算了下价格,我就迷惑这种参数能这个价卖吗?底裤都赔掉了!那时候就明白个道理,贵的不一定是好货,但是便宜的一定是垃圾。也是基于这个想法我注销了PDD。从此买东西最便宜的那一批我全部pass,我绝不相信我能从商家手里占到便宜。

PS:后来还是挨了社会一个大嘴巴子,买个小冰箱,再三和商家确认过容量。后来买回来一量,直接少三分之一,我真是鼻子都气歪了。少一点就算了,你这么搞实在太过分,而且事先再三确认过,你说没有那么大我就不买了啊!
跟那客服讲他反倒硬气了:大家都这样!不信你去买买看啊!当即退货,然后换了一家,确实真都这样搞的。无力吐槽了,只能是留下来勉强用了。同时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买的冰箱,同规格里不算便宜,那些更便宜的,得多变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就是国情,小商贩和个体户主导的社会,社会也需要廉价(不美过得去)的东西,要好的货色可以去百安居或 ...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明明白白告诉我,35元30米。我会付款。回去实测30米,我还会感谢你诚信。

你告诉我说35元50米,我回去发现只有30米,我认为你骗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起我以前给小孩买了1.9米长度的上下铺。

结果,发现1.9米的床垫放不进去。一量,只有1.8米。

这麻烦大,体积大,退那个都麻烦死了

网友M:
想到了马家店当年标220g的焊锡,店铺广告上直接说只有180g而且是行业标准
我现在用的Loctite MultiCore咋就一点不少呢?

网友:
昨天花了30元才买了15米好像公牛的pvc白色波纹管做空调排水,看到这个帖子我直接不好了,感觉被坑了一个亿。电线长度与截面积好像也是缩水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坑啊。
知名品牌是不是好点?

我正好买了公牛波纹管,明天我去测量看看。我的是2元一米20pvc白色波纹管,等我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疯狂的的石头里面的国际大盗也碰到这种情况啊

国际大盗Mike,遭遇水土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波纹拉开量就够了,哈哈

一看就是有经验!我前天才买15米20pvc白色波纹管30元。才去测量了一下,自然状态一米只有98cm,用点力拉一下确实1米了。品牌辅品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真坑啊。
知名品牌是不是好点?

测量了一下一米少了2cm,杂牌辅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到了马家店当年标220g的焊锡,店铺广告上直接说只有180g而且是行业标准
我现在用的Loctite Mul ...

里面是不是有松香,感觉亏了一个亿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就是"屌"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测量了一下一米少了2cm,杂牌辅品多。

算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