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感觉都是大神在搞,没看到啥特别基础的问题,不知是否?

楼主(2022-06-13):
FPGA感觉都是大神在搞,没看到啥特别基础的问题,不知是否?   入门相对单片机太高了? 菜牛都无法进阶就都放弃这门子技术了?

网友A:
fpgq入门比较难,做深更难,成本更贵,除了一些定制应用之外,性价比很低了。当然做个soc当stm32来使还是可以的,还能放一些硬件加速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q入门比较难,做深更难,成本更贵,除了一些定制应用之外,性价比很低了。当然做个soc当stm32来使还是可 ...

从cpld转FPGA有多难?

网友:
图像处理 ,图像传输 ,数据加密,     CCAV 转播直播设备 之前看做FPGA的朋友转发调试照片了,应该很多设备里都是FPGA

高带宽的网卡原型机 研发

高性能的芯片原型机 研发

流片前的功能验证

通讯领域应该用的也很多呀, 高速交换机 ,基站里用FPGA的肯定也不少

你要低端的,  那也有 医疗,  产线上的图像实时识别,

还有早些年的BTC 挖矿

钱多的话,玩具里也可以用FPGA

早些年的IPHONE  CPU边上有个FPGA作协处理器

电子技术的做工程师的  薪资天花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cpld转FPGA有多难?

技术一样,  可以无缝衔接, 最多就是 FPGA内部特定的逻辑资源调度方式不同 (一般特殊的功能,像serdes 或者gtp gtx之类的,官方都有很多 内置的demo,可以直接在上面 建自己的工程)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在逻辑资源成倍增加后, 编程的思路 还有方案架构 ,和经验 和CPLD有所区别

网友:
真的有难度. 我以前学的时候没有人带, 光是调试就走了N多弯路. 开始引出测试引脚示波器测试, 后来使用一个啥嵌入式工具, 占用内部RAM调试, 编译一次30分钟, 让人崩溃.  最后只使用前仿真.
仿真testbench才是正道, 有时仿真文件比代码还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