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不加固化剂,能自己变干(凝固)吗?

楼主(2022-06-13):
美缝剂一个组合是两管,一管是有颜色的环氧树脂,另一管是固化剂,施工时出了问题,固化剂没挤出来,只有树脂涂在磁砖缝上了,现在情况特殊,不能重做。
树脂能自己变干凝固吗?要多久?

网友:
一般不会变干,就算变干也是软的。还是建议铲掉重新搞吧

网友:
不会干,重做吧

网友A:
要不单独买些固化剂喷上面试试,应该也行,只是底下固化得很慢,表面固化是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单独买些固化剂喷上面试试,应该也行,只是底下固化得很慢,表面固化是没问题。 ...

我估计悬。。没有充分混合的话表层干了也没卵用。希望lz的瓷砖底下不是用树脂粘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悬。。没有充分混合的话表层干了也没卵用。希望lz的瓷砖底下不是用树脂粘合的。 ...

是悬,固化剂能渗透一定的深度。

之前有时候没搅拌均匀,就是有的地方硬了有的地方还是软的,但是很久之后也都硬了。

像LZ这种情况我估计固化深度不会太深,而且就算下面能固化也是很慢的。

网友:
不能固化

网友:
不会固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