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画元件比较多的图,对电脑要求太高了,我的锐龙5600笔记本几乎用不了

楼主(2022-06-14):
自己以前一直用低版本14,画的图元件多的话可能几百个,对电脑要求不太高。
现在要求用ad22,元件数量1,2千个,在锐龙5600笔记本上,卡顿厉害,画原理图动作要很慢,要不然肯定点错地方。

层次化画图,元件标注是存到一个annotation文件的,一旦这个文件有问题,就大麻烦。
可能也有BUG。
我元件都已经全局编号标注了的,可是有时打开工程,发现个别图纸元件被重新编号。在pcb界面导入图纸变化,有几十个元件居然一直没加进来,也没提示,忽然有一次新加进来那么多元件,吓我一跳。打开board infomation反复检查pcb上的元件数量和原理图的元件数量,怕出错。不少接插件已经布局好费不少时间,要不然重新建个干净pcb导入元件。修改比较多情况下,对ad能不能准确导入图纸变化没什么信心。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性能的问题

网友B:
22的确很慢,用过3060显卡+i7-10870H+三星980SSD+64G内存,一样有明显可察觉的操作滞后感 ,所以与软件优化和版本有关吧,跑个AD16就比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性能的问题

纯原理图时候也卡,这时对显卡要求不高吧,看电脑任务管理器里很耗cpu。

网友:
lz .搞大项目啊,  建议换 intel 12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的确很慢,用过3060显卡+i7-10870H+三星980SSD+64G内存,一样有明显可察觉的操作滞后感 ,所以与软件优化 ...

好多操作习惯跟早期版本差别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操作习惯跟早期版本差别好大

之前我各种操作习惯都算适应了;但是PCB中元器件/过孔的对齐,总是怪怪的,要它自动吸的不吸,不要它吸的又莫名吸上去了;没有16那些用着顺手,也不会调,就放弃了~~~

敷铜运算确实比较快了,比16

网友:
5600的cpu已经很不差了,你这个应该是软件问题,我5800跑ad9,溜得很

网友C:
大型PCB项目用Cadence,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有独立显卡优先独立显卡;amd的集显有些小问题,我之前的amd4600h就是打开vs部分图框是黑的,显示不正常,切换到独立显卡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型PCB项目用Cadence,别给自己找麻烦

有没有一种可能,项目关键参考设计,官方出的demo是什么软件,就沿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E:
Protel / AD 是学生用的,不是工程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 / AD 是学生用的,不是工程师用的。

这个有点搞笑了,中国有至少几万个公司再用这个ad软件吧?

网友:
换pdas吧,十年前的pads都不会有这种低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rotel / AD 是学生用的,不是工程师用的。

见过很多用高大上软件的,画的原理图和PCB跟狗屎一样。
工具只是工具 ,筷子都可以杀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有独立显卡优先独立显卡;amd的集显有些小问题,我之前的amd4600h就是打开vs部 ...

amd的驱动很烂,而且win10自带的驱动是不支持opengl的阉割版。。尤其是这些软件都要有opengl支持。

下个最新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驱动很烂,而且win10自带的驱动是不支持opengl的阉割版。。尤其是这些软件都要有opengl支持。

下个 ...

好的我回头下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
同样的5600的笔记本,刷视频风扇就起飞,下一个还是换台式机了

网友H:
建议楼主重装下操作系统,WIN10LTSC2019,21H2优化的不错,比我以前的WIN10版本好很多,特别体现在运行效率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见过很多用高大上软件的,画的原理图和PCB跟狗屎一样。
工具只是工具 ,筷子都可以杀人 ...

哪些高大上的软件画原理图和Pcb狗屎一样?

另外筷子杀人肯定没有刀和枪好使。

网友I:
十多年前,我也用ad,我打开了一个实验箱的pcb,卡出翔了。

后面我换了pads2005,无比流畅,再到pcb上的元件超过一千个以后,再有上百脚的bga,再有ddr,ad这种软件,根本没法用,卡+效率低,用了pads的自动推挤和拉线,根本不想再看到ad。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哪些高大上的软件画原理图和Pcb狗屎一样?

另外筷子杀人肯定没有刀和枪好使。 ...

你口中的PADS,很多人也是用来画图画得跟啥一样。特别是很多搞消费类电子行业的,完全没法看。
用工具得看人,一味强调工具,只能说很幼稚。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l / AD 是学生用的,不是工程师用的。

AD也有AD的优势,看公司规模或者职能分配,假设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老板,肯定用AD适合些

网友:
KICAD表示  4代INTEL 也跑得很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口中的PADS,很多人也是用来画图画得跟啥一样。特别是很多搞消费类电子行业的,完全没法看。
用工具得 ...

讨论工具的时候,就只单独的比较工具好不好,不要扯其他的。

就像说啥样子的suv去西藏好使,有人非说要开奇瑞QQ也能去西藏,开车要看人,这就没意思了。

就像说哪个厂家的6位半的表好使,有人非说有的人根本用不好,这有啥意思。

在讨论工具的时候,非要说使用者不熟练,或者使用者水平不行,不幼稚么。

同样的熟练程度,同样的水平,好的工具,必然对生产力的提升要大。

网友J:
一直用论坛里下载的AD14绿色免安装版,下次等AD2X绿色版出来再换了。

网友:
AD和jLCEDA对比一下呢?

网友:
好工具提升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讨论工具的时候,就只单独的比较工具好不好,不要扯其他的。

就像说啥样子的suv去西藏好使,有人非说要 ...

反正你就认定了PADS就是所谓的SUV,而AD是奇瑞。那Cadence不成了航天飞机?
那还对比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你就认定了PADS就是所谓的SUV,而AD是奇瑞。那Cadence不成了航天飞机?
那还对比啥。

看看大厂的选择就明白了,国内大厂普遍用Cadence  Mentor这些厂家的软件。

网友:
把3d全关了,零件上的3d图层都删了就可以了。本来就不是3d软件,现在都用3d就没想过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型PCB项目用Cadence,别给自己找麻烦

1wPin的12层板 AD跑着还行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十多年前,我也用ad,我打开了一个实验箱的pcb,卡出翔了。

后面我换了pads2005,无比流畅,再到pcb上的元 ...

Pad画差分效率没有AD好吧 跟Candence更没法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Pad画差分效率没有AD好吧 跟Candence更没法比了

Pads画差分设置好了参数直接动态推挤布线。
pads差分没有阿里狗好用,pads的动态推挤拉线,比阿里狗强。
如果只是usb上这种差分,啥软件都可以随便整,如果是ddr上的差分,pads的layout里面可以设置阻抗分析,PADS hyperlynx里面做信号完整性仿真分析。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重装下操作系统,WIN10LTSC2019,21H2优化的不错,比我以前的WIN10版本好很多,特别体现在运行效率 ...

资源有吗
我的AMD选择性卡  难受

网友:
我只关心楼主这样一份工作,月薪是不是要达到1XXK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资源有吗
我的AMD选择性卡  难受

I TELL YOU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资源,我自己手里有,不过不充会员,所以百度盘上载速度有限制,估计这边的网友很多都有的,慢慢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I TELL YOU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资源,我自己手里有,不过不充会员,所以百度盘上载速度有限制,估计这边的网 ...

老兄
百度网盘有可能会秒传哦
没有速度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I TELL YOU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资源,我自己手里有,不过不充会员,所以百度盘上载速度有限制,估计这边的网 ...

文件名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SHA1
    24b59706d5eded392423936c82ba5a83596b50cc
文件大小
    4.17GB
发布时间
    2019-03-15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4.17 GB)

找到啦  发上来或许有坛友用得着

网友:
AD20装上不会用,懒得学,一直用旧版

网友:
直接学Candence 、pads或者Mentor Xpedition,再都不会遇到这种低级的bug。

网友:
额,我的2600+RX550,AD21跑的非常快啊,就是启动有点慢。

网友:
换pads,10多年的电脑ad6都运行很卡顿,用当年最新的pads9.5  非常顺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重装下操作系统,WIN10LTSC2019,21H2优化的不错,比我以前的WIN10版本好很多,特别体现在运行效率 ...

我总觉得LTSC,运行有点怪怪的,就如AMD一样,时不时莫名要不顺畅连续一下~~

用的也是LTSC,2021的,也是itellyou下的原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LTSC,运行有点怪怪的,就如AMD一样,时不时莫名要不顺畅连续一下~~

用的也是LTSC,2021的,也 ...

有没有安装AMD官方的驱动,安装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安装AMD官方的驱动,安装了就好了

现在转到intel+N卡搭配了,ltsc也是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转到intel+N卡搭配了,ltsc也是这种感觉

那还真不清楚了,我多台机器,除了一台WIN7其他都是使用WIN10LTSC没发现和WIN7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十多年前,我也用ad,我打开了一个实验箱的pcb,卡出翔了。

后面我换了pads2005,无比流畅,再到pcb上的元 ...

一直用的AD,同样的一份PCB工程文件,在不同的机子上打开速度和流畅速度都不同,文件越大越卡。
想学着用一下pads或者candence,选择哪种要好一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LTSC,运行有点怪怪的,就如AMD一样,时不时莫名要不顺畅连续一下~~

用的也是LTSC,2021的,也 ...

LTSC用上WSL,没事就宕机,经常要重启,烦的一P。。换成普通的专业版,啥事没有。。也不知道 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N:
LTSC用上WSL,没事就宕机,经常要重启,烦的一P。。换成普通的专业版,啥事没有。。也不知道 是啥原因。 ...

是的,缺乏润滑剂的那种感觉,正常时候感觉是快,突然莫名又卡下,不连贯;

普通专业版,虽然整体不快,但是速度不会突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一直用的AD,同样的一份PCB工程文件,在不同的机子上打开速度和流畅速度都不同,文件越大越卡。
想学着用 ...

1、看你的业务需求,你的职业生涯要是画PC主板,笔记本主板这种10多层的板子,对信号完整性要求特别高的,你最好一次性学阿里狗。

如果你最多就画到平板主板、车载导航主板、安卓主板这种6层 8层的,几百个脚的BGA,对DDR有要求,但是频率不是非常高的,PADS足够了。

2、PADS学起来短频快,考量EDA软件,主要看:严谨和高效,界面好不好看,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节省时间的才是好工具。

3、阿里狗的优势在于高效的做差分等长,PADS的优势在于高效的拉线推挤。

4、现在只要你网上下载好step的3D封装,啥软3D看效果都杠杠的。

5、你要是有时间,各种软件都可以熟悉熟悉。

网友M:
引用 网友I:
1、看你的业务需求,你的职业生涯要是画PC主板,笔记本主板这种10多层的板子,对信号完整性要求特别高的 ...

3Q
标记下:阿里狗,差分等长,信号完整性分析;PADS,推线拉挤!

网友I:
引用 网友M:
3Q
标记下:阿里狗,差分等长,信号完整性分析;PADS,推线拉挤!

华为的pcb信号完整性分析用的pads hyperlynx,画板用的阿里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华为的pcb信号完整性分析用的pads hyperlynx,画板用的阿里狗。

初步看了下pads hyperlynx,包含线级分析和板级分析,除了通用的阻抗匹配计算工具,里面那个串扰分析工具挺实用的样子,不仅能将耦合线的串扰电压分析出来,耦合线间的电力线和磁力线都能仿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初步看了下pads hyperlynx,包含线级分析和板级分析,除了通用的阻抗匹配计算工具,里面那个串扰分析工具 ...

以前华为的人给我们培训用的pads hyperlynx。
只是配置好参数,看阻抗的话,pads layout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一直用论坛里下载的AD14绿色免安装版,下次等AD2X绿色版出来再换了。

方便私下消息,给个下载链接不?分享网盘都可以的。找了半天没找到14的绿色版。
谢谢了先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方便私下消息,给个下载链接不?分享网盘都可以的。找了半天没找到14的绿色版。
谢谢了先

没找到,太久也记不清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Udtd3rANJnfAVlqgqTdwg
提取码:a88l
这个百毒网盘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找到,太久也记不清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Udtd3rANJnfAVlqgqTdwg
提取码:a88l

感谢!

网友:
10w的AD觉得太便宜的电脑配不上它。

网友(2023-12-16):
你这里的链接还有吗

网友:
Cadence 现在会不会查盗版?

网友:
用kicad,二代i5轻松,就是windows7系统,只能用5的最后版本,6以上不支持windows7

网友P:
AD在6.8版本后,功能十分完善,稳定性也不是问题了,对于一个人负责原理图,零件库,layout的项目,灵活性比前面2个好太多了,好多人说的推挤之类,那是规则,自己设置,我已经习惯目前的状态。而所谓的Candence Mentor自动布线好,你们真的是用自动布线去完成工作的吗?包括现在的KICAD,我也用过,我就是一个人负责原理图,零件库,layout,机械结构,比较几个软件,我还是习惯AD,包括文件管理方式。KICAD的文件管理方式我比较反感,哪怕我画个夹具的PCB只有2个定位孔,都得整一堆文件出来,不占地方但看着心烦,不方便以后查找。当然,我没做过你们说的超过一千个零件的项目。AD画的最复杂的板,板上主要零件:一片100个左右脚的BGA封装FPGA,1片32脚TQFP ARM单片机,1片BGA封装2G DDR2内存脚数忘了,1 HDMI输入,1 HDMI输出,一个LVDS信号输出插座,加上一些DCDC供电,从开始layout到完成发稿,包括期间客户要求的2次原理图和布局调整,其中一次调整是发现4层板搞不定,跟客户提出要做6层板,印象中7天完成。我用的绿色精简版AD10,系统win7专业版(电脑公司系列的破解打包系统),2018年的入门AMD CPU集成显卡老电脑也跑的欢,新版本12 13 14都试了一下,太卡放弃了。目前换了个N200 CPU小主机,win10系统,也没觉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P:
AD在6.8版本后,功能十分完善,稳定性也不是问题了,对于一个人负责原理图,零件库,layout的项目,灵活性 ...

既然赚钱了,买个13代NUC小主机咯,会比N200快很多

网友:
谨慎一点吧,钓鱼的一网就都抄走了

网友Q(2024-02-23):
引用 网友I:
十多年前,我也用ad,我打开了一个实验箱的pcb,卡出翔了。

后面我换了pads2005,无比流畅,再到pcb上的元 ...

玩过AD2024吗?就在这夸夸其谈误人子弟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玩过AD2024吗?就在这夸夸其谈误人子弟

现在也装了AD,就是垃圾。

网友:
allegro打开那些大公司画的高密板,都非常轻松

网友R:
我这工作十来年了,换了公司也无数,清一色用AD,现在AD22用起来丝滑的狠,老版本早都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这工作十来年了,换了公司也无数,清一色用AD,现在AD22用起来丝滑的狠,老版本早都卸载了。 ...

元件数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也装了AD,就是垃圾。

你说的对

网友S:
画板子觉得慢是因为3d的加入,大型的多层板就特别的明显,当年protel99se的时候出现了3d,我那个时候在做protel中国区的技术总监,当时我就提出这玩意是给自己挖坑。但根本就没人采纳。一个连基本布局还非想显示出来看看的人能画的了板子吗,直至今天这种狂扫了整个eda的错误操作让设计本身不堪重负。画个破板子在许多时候也是为了装逼,是时候该清醒的明白工作的意义了,到底是为了装逼还是挣钱养家糊口。尽可能简单的封装尽可能简单的原理图零件一定会让设计加快并且文件变得小巧,我一直都不明白装逼的目的除了能当一只装逼犯以外还能有什么用,就好像只要大家都是装逼犯就没有装逼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我这工作十来年了,换了公司也无数,清一色用AD,现在AD22用起来丝滑的狠,老版本早都卸载了。 ...

焊盘中心走线,16的,只后的21,22,23,24按下回车就可以自动吸附到焊盘中心,其他版本好像不行,请问是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T:
积累了好多年的AD的库,实在不想放弃,用cadence做封装又太麻烦了。这三个软件中cadence和pads都有不能忍的点,cadence做封装太麻烦了,pads原理图的软件风格实在接受不了,ad虽然也不完美,但都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中心走线,16的,只后的21,22,23,24按下回车就可以自动吸附到焊盘中心,其他版本好像不行,请问是 ...

这个好像不清楚。很多细节设置我很少去琢磨,都是用的默认设置。之所以觉得AD22比AD10更丝滑高效,就是很多小细节或者布线时,电脑更懂我的意思,每次少点一两次鼠标,少按几次空格,这样效率就提高了。可能有部分功能就是默认设置改变的问题,估计低版本某些功能也支持,只是得自己去摸索改变设置,但高版本可能直接就默认打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T:
积累了好多年的AD的库,实在不想放弃,用cadence做封装又太麻烦了。这三个软件中cadence和pads都有不能忍的 ...

啥风格不重要,严谨  高效才是首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啥风格不重要,严谨  高效才是首位的。

用着顺手才是首位的

网友:
啥软件,要不了多久顺手了,我有时候在用ltspice画原理图……感觉画得好看,装逼,哈哈。

网友U:
引用 网友S:
画板子觉得慢是因为3d的加入,大型的多层板就特别的明显,当年protel99se的时候出现了3d,我那个时候在做pro ...

3D还是有用的,画出来板子后导出来3d文件给到结构去核对有没有干涉,可以提前发现问题修改,不用等打样回来,这也是我喜欢AD的地方

网友:
6600跑AD19也很流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3D还是有用的,画出来板子后导出来3d文件给到结构去核对有没有干涉,可以提前发现问题修改,不用等打样回来, ...

主流的画图软件都能3d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