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ensor 找不到无效行同步码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2-06-14):
之前视频跳的问题,我又重新抓了一下采集模块,发现里面只能找到有效行的同步码,找不到无效行的同步码,导致列计数错误,这是啥原因呢,能找到同步码说明idelay和iserdes 和bitslip调的对啊...

网友A:
每一lane   不一定高度同步, 对每一lane 都要 单独进行 BIT 校准

或者你也有可能一开始对的,慢慢慢慢就错位了

每一帧都要重新check  sot ,以保证  数据的bit不是错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lane   不一定高度同步, 对每一lane 都要 单独进行 BIT 校准

之前和你踩过一样的坑 ...

可是,我10个通道都能找到有效行的同步码.每个通道都是用动态相位调整和bitslip 自己调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10个通道都能找到有效行的同步码.每个通道都是用动态相位调整和bitslip 自己调的..
. ...

每行都重新检验吗? 或者每帧 都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10个通道都能找到有效行的同步码.每个通道都是用动态相位调整和bitslip 自己调的..
. ...

哪颗SENSOR    SON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行都重新检验吗? 或者每帧 都检查。

找到同步码,就不再调延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颗SENSOR    SONY的吗

嗯sony imx1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同步码,就不再调延时了。

不行的 ,我忘记 后面怎么弄了,但是找到同步吗后    每隔几帧还是几行 重新CHECK 的, 一般 不用再调, 如果有偏移 重新调整 过程全自动  几乎没影响

我调的时间有点远了,  不确定说的对不对, 你要现确定 是 偏移导致的  BIT错位  造成读不到,还是确实不是有效行 读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sony imx172

LVDS 还是MI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 还是MIPI

10通道LV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通道LVDS

还有一个 我是按照 版主推荐的 动态自检调节 serdes 的,  具体过程有点忘记了,大概是 自己读取自己的时钟,然后根据时钟读到的0或者1 来动态设置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我忘记 后面怎么弄了,但是找到同步吗后    每隔几帧还是几行 重新CHECK 的, 一般 不用再调,  ...

我不停掉继续自动调的话,10通道有时候就能找到同步码,有时候就找不到,通道数据都对不齐。。idelay3 根据手册写的驱动,感觉用起来很不方便,bitslip 是自己写的,也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停掉继续自动调的话,10通道有时候就能找到同步码,有时候就找不到,通道数据都对不齐。。idelay3 根 ...

感觉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  idelay上 也可能出在bitslap 上

LVDS 我也没调过 不确定无效行是否是特殊的,  MIPI 好像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 我是按照 版主推荐的 动态自检调节 serdes 的,  具体过程有点忘记了,大概是 自己读取自己的时 ...

动态延时我也是这么跳的,但是iserdes3 没有bitslip ,我自己写的,感觉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我怕一直移位对不齐,所以对齐了就给停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  idelay上 也可能出在bitslap 上

LVDS 我也没调过 不确定无效行是否是特殊的,  ...

有效行一直能找到,不知道为什么无效行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延时我也是这么跳的,但是iserdes3 没有bitslip ,我自己写的,感觉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我怕一直移位 ...

我好像用的 iserdes 2    并且用的select_io功能    iserdes 2 带 bitsl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用的 iserdes 2    并且用的select_io功能    iserdes 2 带 bitslip

iserdes3 和idelay3 好难用的说,调整延时还需要按照手册哪个时序写进去,直接写延时值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