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压2032电池, 哪位大佬知道哪里能接这个活?

楼主(2022-06-14):
大佬们 需要小批量压一批2032电池,大概几千颗, 手压估计会累死, 而且一致性也没有办法保证, 请问哪位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工厂吗? 谢谢

网友:
什么叫压?一般就做个小模具,小压机。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怎么压?是不是焊腿啊。找个电子市场都能干吧。

网友A:
有一个朋友做这种电池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在常州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纽扣电池是上下壳的 压起来就成了电池了,不是焊脚。实在不行自己压也是个办法 但是市面上现成封口机都是针对实验室的 压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朋友做这种电池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在常州

好啊,多谢。在哪里无所谓,反正纽扣电池不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啊,多谢。在哪里无所谓,反正纽扣电池不重。

我的邮件lifayan#gmail.com

网友B:
至少上个照片给你参谋一下,问题都没法看懂怎么答。
这种压,就用端子机好了。速度,力量都够。
问题是你要有,动手能力强的,一个电机也能搞定。

网友C:
两个滚轮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上个照片给你参谋一下,问题都没法看懂怎么答。
这种压,就用端子机好了。速度,力量都够。
问题是你要 ...

多谢多谢, 请教端子机是啥? 我先研究下。
下面是两张截图,也不知道能不能解释清楚, 这个需要一吨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滚轮的事儿

大佬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上个照片给你参谋一下,问题都没法看懂怎么答。
这种压,就用端子机好了。速度,力量都够。
问题是你要 ...

貌似端子机应该对症, 我再仔细研究下,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端子机应该对症, 我再仔细研究下, 谢谢大佬

好奇再追问下,为什么不用成品?  你这电池有什么牛x功能?

网友:
楼主真的不是给电池压脚,而是要生产电池本身??

网友:
楼主这文字表述能力感人

网友:
几千颗2032电池都自己做,看来真的是行业内卷了

网友:
卧槽卧槽,涨姿势
里头锂锰材料?不会有什么风险?然后上下盖之间有个绝缘的东西的吧?

网友D:
LZ自己买台液压机,做个模具自己压吧,几千个没工厂会接,停机换科的时间都比加工时间长。这么少的量,有可能振动盘都上不来科。

网友:
可以自制2032电池??

网友:
自己设计个简易压合治具吧,用气液增压缸增压到1-5吨都不是问题,6-10秒一个工作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再追问下,为什么不用成品?  你这电池有什么牛x功能?

小批量实验用的, 你淘宝搜一下纽扣电池壳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自己买台液压机,做个模具自己压吧,几千个没工厂会接,停机换科的时间都比加工时间长。这么少的量,有可 ...

不行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朋友做这种电池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在常州

大佬方便发个联系方式过来吗, 我邮件lifayan#gmail.com. 不好意思 现在不让发短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自己买台液压机,做个模具自己压吧,几千个没工厂会接,停机换科的时间都比加工时间长。这么少的量,有可 ...

不行只能这样了 不过自己去守着机器也花时间 找工人也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方便发个联系方式过来吗, 我邮件lifayan#gmail.com. 不好意思 现在不让发短消息了 ...

我已经把相关信息转给那位做电池的朋友了, 如果他有兴趣会邮件联系你的

网友:
是测试锂电池材料用的,电芯原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相关信息转给那位做电池的朋友了, 如果他有兴趣会邮件联系你的

好的, 谢了

网友:
楼主能科普一下,为何要自己做,而不是买现成的电池?

网友:
估计楼主是做研究的,17年在儿子的美国大学实验室看他自己做的2032,当时跟我简单的介绍是"钠电池",但感觉应该是一次性的,和现在风口上的钠电池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