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 9.30已加入VS Code官方编译调试支持

楼主(2022-06-14):
在VS Code中装上官方编译和调试插件,然后选择.ewp工程的根目录

插件自动配置语法高亮

按F5直接调用某link调试

目前还不能更改工程设置,比如优化等级之类的,只能添加/移除文件(夹)。

网友:
9.30已经可用了?

网友A:
要是mdk也可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mdk也可以就好了

转用IAR呀

网友B:
我报的那个bug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报的那个bug还在?

PJ依然有效,BUG依然存在

网友:
VS CODE装插件,直接keil 了

网友C:
CLion 比vs code 好用的多的多多多了;

网友D:
请教下用jlink调试除了要安装iar-build插件,还要安装啥? 我的可以编译,但不能调试

网友E:
感觉IAR 9的编译质量已经不及keil arm 6了,特别是C++代码。

网友:
哪里有和谐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IAR 9的编译质量已经不及keil arm 6了,特别是C++代码。

愿闻其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用jlink调试除了要安装iar-build插件,还要安装啥? 我的可以编译,但不能调试 ...

插件里说了:

To debug your Embedded Workbench projects from VS Code, please also see the IAR C-SPY Debug extens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插件里说了:

这个插件我也安装了,好象调试是simul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件我也安装了,好象调试是simulator

要求IAR版本8.10+,我电脑版本太老,没法帮忙验证

网友:
IAR8.32   不能自动显示结构体成员  请问这个正常吗?还是说要更改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Lion 比vs code 好用的多的多多多了;

请教Clion如何配置编译调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件我也安装了,好象调试是simulator

如果有.vscode\launch.json就把这个文件删掉,然后先在iar里面选好调试工具再切换回code.

手动改launch.json也行,比较麻烦

{
    // Use IntelliSense to learn about possible attributes.
    // Hover to view descriptions of existing attributes.
    //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0387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type": "cspy",
            "request": "launch",
            "name": "Ctrl_PanelF.Prod",
            "target": "arm",
            "program": "${workspaceFolder}\\EWARM\\Prod\\Exe\\Project.out",
            "driver": "J-Link/J-Trace",
            "stopOnEntry": true,
            "workbenchPath": "${command:iar-config.toolchain}",
            "projectPath": "${workspaceFolder}\\EWARM\\Project.ewp",
            "projectConfiguration": "Prod",
            "driverOptions": [
                "--crun=disabled",
                "--endian=little",
                "--cpu=Cortex-M0+",
                "--fpu=None",
                "-p",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1\\arm\\CONFIG\\debugger\\SiliconLaboratories\\EFM32TG11B340F64GQ48.ddf",
                "--semihosting",
                "--device=EFM32TG11B340F64GQ48",
                "--drv_mtb_regbase=0xF0040000",
                "--drv_mtb_minramaddr=0x20000000",
                "--drv_mtb_maxramaddr=0x20007FFF",
                "--drv_communication=USB0",
                "--drv_interface_speed=auto",
                "--jlink_initial_speed=1000",
                "--jlink_reset_strategy=0,0",
                "--drv_interface=SWD",
                "--drv_catch_exceptions=0x000",
                "--jlink_device_name=EFM32TG11BxxxF64"
            ],
            "download": {
                "deviceMacros": [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1\\arm/config/debugger/SiliconLaboratories/Gecko_AAPv2.dmac"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ion 比vs code 好用的多的多多多了;

毕竟是专门针对c的收费工具。

调试就差一点了,Clion只能调用GDB Server,需要MinGW而且某link的GDB下性能和稳定性都差了一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vscode\launch.json就把这个文件删掉,然后先在iar里面选好调试工具再切换回code.

手动改launch.j ...

对的,我已经能调试了,但有个不爽,如果程序有改动,必须先编译,再点调试
iar是一气呵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是专门针对c的收费工具。

调试就差一点了,Clion只能调用GDB Server,需要MinGW而且某link的GDB下性 ...

调试就在IAR上调试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Clion如何配置编译调试代码

编译调试还是在原来的IDE上面做啊, 编写代码, 代码检查就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编译调试还是在原来的IDE上面做啊, 编写代码, 代码检查就足够了

用来编辑代码是很爽,这不是想看下能不能更进一步编码代码嘛,有些错误需要编译之后才能检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来编辑代码是很爽,这不是想看下能不能更进一步编码代码嘛,有些错误需要编译之后才能检查出来  ...

普通的语法错误是可以直接在CLION上面修改的, 逻辑错误才需要到编译器那边.
不能检查语法错误应该是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
9.30哪里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CLion 比vs code 好用的多的多多多了;

一是付费,二是配置有些复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是付费,二是配置有些复杂吧

1, 等我赚到第一个100w我就买一个版本, 在这之前我都是用自动免费试用的插件(可以私信我)
2, 市面上还没有哪个代码编辑器可以实现基于语法判断,给出故障信息和警告信息,
特别是警告信息, 一个笔误可能就导致你白调试一两天都有可能, 这个真的有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 等我赚到第一个100w我就买一个版本, 在这之前我都是用自动免费试用的插件(可以私信我)
2, 市面上还没 ...

兄弟能发个插件吗,感谢!(私信现在被论坛禁止了)

网友:
iar比keil 好在哪些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兄弟能发个插件吗,感谢!(私信现在被论坛禁止了)

https://blog.csdn.net/Fairy_v/article/details/118495075
二、添加无限重置时间插件
参考:Jetbrains系列无限重置试用插件
1.在File-Settings -> Plugins 内手动添加第三方插件仓库地址:https://plugins.zhile.io

下载安装插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Fairy_v/article/details/118495075
二、添加无限重置时间插件
参考:Jetbrains系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不错 我已经不用si 改用vsc 我想知道 用vsc怎样查看函数调用层数。

网友:
clion这么慢,vs加virsualgdb不香吗?iar,keil项目都能直接导入编译调试。

网友:
求这个版本的和谐办法!之前的和谐工具试了都不行了

网友:
我也求个河蟹

网友J:
下载安装了,有和谐文件吗?

网友:
我已经和谐成功了,我尽快传到论坛

网友K:
F5 直接调试,不需要配置一下么?我的IAR工程是8.3的。vs code编译是可以的,调试还没试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F5 直接调试,不需要配置一下么?我的IAR工程是8.3的。vs code编译是可以的,调试还没试过。

IAR8.3版本的可以用楼主说的插件吗?我的貌似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IAR8.3版本的可以用楼主说的插件吗?我的貌似不行啊?

编译是没问题的。 调试好像要装iar c-spy 插件,正在研究 。。。

网友M(2022-07-14):
引用 网友J:
下载安装了,有和谐文件吗?

按照文件夹里的文件,先打开 Patch 文件夹,找着 Readme.txt 做完,然后到 Keygen 执行我们熟悉的那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照文件夹里的文件,先打开 Patch 文件夹,找着 Readme.txt 做完,然后到 Keygen 执行我们熟悉的那个 ...

谢谢,弄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