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MCU时对flash和ram的大小怎么评估

楼主(2022-06-14):
大家好
需要做个mcu选型
flash和ram各有大小,想问两个问题
1、程序在flash运行的吗,ram只是放数据吗?
2、怎么看要选多大的flash和ram呢?

网友:
选个同体积大容量的,开发完成根据实际用量大小定型。

网友:
根据经验参考同类型产品的FLASH RAM使用量
全新项目不太好评估,只能先选同系列大容量的开发,功能差不多完成时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考虑要不要换型号,一般同系列都会有几个规格可选。

网友:
只能多做项目, 根据以往的经验, 同类产品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