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REF3030、REF3133、ref3330的实测对比,分享结果

楼主(2022-06-14):
REF3133、ref3330在某被屏蔽商城购买,REF3030是以前不知道哪里购买的剩余老片子。
1、用24bit 40k ADC读取ADR4525的电压。,用SWM181CB(单片机用磁隔离芯片读24位AD,电源用金升阳隔离)把结果发送到PC串口做比对。
2、打算用SWM181CB的片内16位差分ADC读取ADR4525的电压,基准芯片用ref系列。结果通过串口上传。(还没来得及验证,后面有时间做完补发测试结果)

24bitADC测量(无任何软件处理)发现 REF3030可以稳在16位,ref3330大概在14-14.5位范围,REF3133感觉跳的厉害,估计勉强13位。
REF3030温漂50ppm ref3330温漂30ppm REF3133温漂20ppm,难道温漂和无噪声位不可兼得?
无奈请出ref5025和ADR4525做基准源,测量信号为ADR4525(另外找了一块ADR4525板子),用两个千分之一的1k电阻分压,ADA4841运放做电压跟随。
发现ADR4525为基准的话可以24bitAD的结果可以稳在接近18位,ref5025效果稍微比ADI的差一丢丢。看来还是ADI更强些。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是ref3133本身就不行?还是在某商城买到不正宗货了?一直苦恼TI芯片从哪里购买,大家在哪里买TI的芯片?

网友A:
随便找个网站搜了一下百片价格:
REF3133                11.33
REF3030                35.3
REF3330                45.32        //库存有限
在K级库存下、从价格看,3133最差有什么疑问吗,难道楼主指望10块的东西性能超过30块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网站搜了一下百片价格:
REF3133                11.33
REF3030                35.3

你这个价格对比不对的,现在的价格不是正常价格。去年买的REF3030才2元左右。看手册REF3133温漂比REF3030小,精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价格对比不对的,现在的价格不是正常价格。去年买的REF3030才2元左右。看手册REF3133温漂比REF3030 ...

对啊,我也在疑虑这个问题,要不是我测试有问题,要不就是温漂和精度不可兼得。
至于现在的价格3.3V就是比3.0V的便宜啊,现在只能看TI的官网美元报价 如果非要说一分钱一分货的话。
我想搞明白一分钱一分货,我花钱是买了低温漂 还是低噪?还是说温漂和低噪之间,就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大家点评一下,另外求TI的购买方式,有人在TI官网下单成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网站搜了一下百片价格:
REF3133                11.33
REF3030                35.3

同系列里3.3V 比3.0V的便宜 好像现在是需求决定价格吧 真实价格需要看TI官网美元报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我也在疑虑这个问题,要不是我测试有问题,要不就是温漂和精度不可兼得。
至于现在的价格3.3V就是 ...

噪声可以自己多加一些滤波来压低,温漂没救。
你把你的滤波电路画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声可以自己多加一些滤波来压低,温漂没救。
你把你的滤波电路画岀来看看 ...

基准的输出接了一个0603的0.1u 一个0805的2.2u, 没有再加其他器件了。
因为基准芯片后面我加了一片ADA4841-2做电压跟随,2路OP 一路做基准的跟随,一路做输入信号源的跟随
考虑换成OP07或者OP177  ADA4841太贵,而且我用的24bitADC只有40k速度,不需要高速OP
金升阳隔离双输出电源±9V的,24bitAD现在按10k速度采样,将来打算跑到20k

感谢大家的回复,而且都是论坛知名坛友,谢谢大家,请继续讨论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的输出接了一个0603的0.1u 一个0805的2.2u, 没有再加其他器件了。
因为基准芯片后面我加了一片ADA48 ...

要学会看厂家的datasheet啊
厂家有个图是输出串5欧到10欧的电阻,然后再并一个22uF电容。
你可以试一下,RC合起来的滤波能力比只用C要好得多
当然代价是如果你的AD基准输入端要吸收可变的电流,那么这样做就不合适了(那个串联的电阻会带来额外的压降也就是噪声),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在RC后面加个运放跟随。

网友:
楼主应该看看规格书Output voltage noise这个参数  ,明显是REF3030最优。测试结果最好也不奇怪。

网友D:
补充一下,只看Output voltage noise  f = 0.1 Hz to 10 Hz  这个参数  REF3030给出的是 33 μVPP,REF5025给出的是3 µVPP/V换算一下是7.5 µVPP  ,ADR4525给出的是1 µVPP(输出2.048V典型值),ADI比TI测试效果好不奇怪。另外合理的设计REF3030这种自身噪声几十uv的压根就不会拿来给24bitADC做基准的,噪声已经大过ADC的分辨率了。

网友D:
你另外一个帖子里我回复过,小尺寸基准中综合效果最好的是LTC6655,规格书给出的噪声参数是0.25ppm,换算到3V输出也就是0.75 μVPP。实际使用中也是这个芯片效果最好,价格嘛,就不说了,反正linear是最香的,被ADI收购以后没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另外一个帖子里我回复过,小尺寸基准中综合效果最好的是LTC6655,规格书给出的噪声参数是0.25ppm,换算到 ...

自己额外串一点RC来滤波一下呢,会不会有效?
当然如果滤波之后又要跟随,那么又受后面那个跟随的运放的噪声参数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额外串一点RC来滤波一下呢,会不会有效?
当然如果滤波之后又要跟随,那么又受后面那个跟随的运放的 ...

单独看讨论噪声参数,肯定有效果的,TI规格书上明确说明了这一点的,但是作为基准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噪声参数,看实际设计如何取舍了。LTC6655的温漂,长稳等关键参数也是很优秀的。满足楼主说的噪声和温漂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另外一个帖子里我回复过,小尺寸基准中综合效果最好的是LTC6655,规格书给出的噪声参数是0.25ppm,换算到 ...

LTC6655拿货困难,贵的不得了。24位AD已超100元, 有点压力
ADR4525的价格可以接受 40元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又把需求指标重新算了一下,被测信号是10kHz,采样率需要大于20k。AD有效位最好达到19位,只做到18位有点LOW,这样看来LTC6655是最合适的选择。
长稳是需要的,而且CFDA认证测试会有高低温测试。都挺苛刻的
但是ADR45xx的货不缺,价格也能接受了。只好先挖挖ADR45xx的潜力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只看Output voltage noise  f = 0.1 Hz to 10 Hz  这个参数  REF3030给出的是 33 μVPP,REF5025 ...

学习了,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惭愧啊,学艺不精,又浪费公司的成本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是ref3133本身就不行?还是在某商城买到不正宗货了?一直苦恼TI芯片从哪里购买,大家在哪里 ...

Mouser和Arrow好像都有

网友E:
我们用 REF5045,非常稳。

网友:
我一直以为5030是8P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 REF5045,非常稳。

刚才用ref3030,软件32次采样平均 轻松干到18位。好的后面改用ADR4533,或者REF50系列里电压合适的。
如果用REF5045需要加低温漂精密电阻做个分压,最适合的电压是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 REF5045,非常稳。

你们都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不差钱!

高端精密设备,的确成本不是太敏感,需求就一个字:稳!
不过,我们这边也是分情况用的,便宜的机型还是用的 REF3330,这个有国产 3Peak 的替代物料 TRP3330。

楼主:
联系ADI的代理了,LTC6655-BH  3.3V的价格没超100元,就是货期太长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