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合适的单节锂电池稳压到3.3V的LD0吗(500mA))?谁用过?

楼主(2022-06-15):
有合适的单节锂电池稳压到3.3V的LD0吗(500mA))?谁用过?    不想用DCC/DC  如果没那没大电流的,我可以用两颗LDO也 可以(不是直接并联).

网友:
最大电流500mA的是有的,如ADP3334,但500mA电流时需要有400mV的压差,如果持续电流一直比较大,不建议选择LDO。

网友:
很久以前用LM2940
典型值,1A时0.5v压差,100mA时0.11v压差

网友:
SPX3819 商城上有货

网友A:
好奇:多颗LDO并联可以实现变大电流效果吗?我觉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多颗LDO并联可以实现变大电流效果吗?我觉得行

原则上会产生均流问题,不建议。。用小微电阻分流可以。

网友:
不行用3V的LDO

网友:
不升压再降压吗?

网友:
我们有代理国产的LDO,SOT89封装  300mA的,输入最大电压6.5V

网友:
有,不过我们一般是稳压到 3.0V 或者 2.8V。
SGM2028  500mA 压降  0.27V,最大 0.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