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怎样雕出一个比较深又差不多垂直的一个斜面

楼主(2022-06-15):
如题,比如一个锥形面\_/,深6mm,和竖直面角度是1度,怎样雕出来的?

网友:
用伞状倒角刀具,买刀具要问一下转速。PM软件中用2D轮廓 生成刀路

网友A:
用 |_| 圆柱平底铣刀。

网友B:
搜“钨钢锥度刀钢用斜度刀 1°”,有1度的成品刀卖,不需要定制,直接往下干就是。这么小的角度靠刀具保证更方便。

网友C:
只有一个面的话,我的做法是稍稍垫高一边。

网友:
有种能调的绞刀,能当这个小角度刀不过直径不一定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_| 圆柱平底铣刀。

请问怎样生成这个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钨钢锥度刀钢用斜度刀 1°”,有1度的成品刀卖,不需要定制,直接往下干就是。这么小的角度靠刀具保证 ...

如果其它角度那不是要好多不同的刀?如果角度是1.3度呢?那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面的话,我的做法是稍稍垫高一边。

这个方法好。但我这个是个环面……可以看成火山口的那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但我这个是个环面……可以看成火山口的那种结构

量大就定制刀具,量少我觉得你还是找5轴加工吧。

网友:
简单的用锥度铣刀,复杂的用R角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其它角度那不是要好多不同的刀?如果角度是1.3度呢?那咋办?

任意角度,如果还都是这么小的,那就普通端铣刀先掏一个孔径=锥孔小端直径的圆柱型腔,然后换球头刀,一圈一圈铣下去,高度方向每圈都比上一圈小一点,所分的层数越多,表面质量越好(也与球头刀直径有关,是可计算的),如果你使用的CAM软件不支持这种操作,你可以自己编写一个简短的程序来生成这段G代码。模具加工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比较万能,但要获得好的表面质量会比较耗时。

当角度较大时,需要普通端铣刀先以台阶形式开粗去除尽可能多的材料,不适合让球头刀去除大量材料。

网友:
几个就是先用立铣刀开初,然后用球头刀或者圆鼻刀来做精光,策略用平行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