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友:Linux文件服务器RAID1如何扩容?

楼主(2022-06-15):
请教网友:Linux文件服务器RAID1如何扩容?
一台文件服务器,RAID1,用2个500G硬盘,现太小了,
现想换2个2T硬盘,如重做系统设置很多,还要移数据,
如果先换一块2T的硬盘,RAID1恢复好了再换另一块2T硬盘,
能正常使用,但空间还是500G,拆下硬盘,用分区软件DiskGenius查看,所有空间都已分区,
用fdisk -l命令查看,只提载了500G空间,
请问各位网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先谢过!

网友:
我以前扩容也没搞定,要重组迁移数据,如果你不想重做系统,用gosht能搞定。

网友:
我用硬RAID卡扩容过。
1、先换一个硬盘,等重建好了再换另一个。
2、等再次重建好
3、你会发现容量还是不变也修改不了大小。
4、这时把这个RAID卷组删掉,重新用这两个硬盘再建一次RAID,容量就是新的大小,而且数据没有丢失。
5、调整分区大小,完成。

这个操作风险极大,请做好备份!

楼主:
从官网找到了方法,用以下4条命令解决,有参考性,但不保证各种Linux系统都可以,
注:本系统基于 CentOS的衍生系统,sme-server,
mdadm --grow /dev/md2 --size=max
pvresize /dev/md2
lvresize -l +100%FREE main/root

ext2online -C0 /dev/main/root   或   resize2fs /dev/mapper/main-root &

网友A:
群晖的RAID1,拔1块硬盘下来,加入新的大容量硬盘,重建RAID1,空间还是和原来一样
再拔另外1块硬盘下来,加入大容量硬盘再重建,重建完了之后空间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提示可以扩容,选择确定就自动完成扩容

顺序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的RAID1,拔1块硬盘下来,加入新的大容量硬盘,重建RAID1,空间还是和原来一样
再拔另外1块硬盘下来, ...

群晖很智能,我们也有一台群晖,
请问如果群晖RAID1,这样扩容到3T硬盘可以吗?
做实验时:500G扩到2T没问题,找到解决方法了,
购买硬盘时,发现东芝3T与2T价格差不多,都是CMR,后来买了3T硬盘,
结果RAID1的500G自动扩容到3T,一直没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晖很智能,我们也有一台群晖,
请问如果群晖RAID1,这样扩容到3T硬盘可以吗?
做实验时:500G扩到2T没问题, ...

3T不能同样的操作吗?
我的是黑群3615,3T的RAID1没问题,这个还没升级
之前做过500G的升级到1T没问题,没试过500G到3T的操作。真不知道这个还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T不能同样的操作吗?
我的是黑群3615,3T的RAID1没问题,这个还没升级
之前做过500G的升级到1T没问题, ...

您的黑群3615,3T的RAID1,是重新装的系统的吧?不是扩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黑群3615,3T的RAID1,是重新装的系统的吧?不是扩容的吧?

我有几台黑群,没做过500G到3T的升级,开始用的500G,升到1T够用了,只存些代码
RAID1 3T的是后面新的就直接上3T了,当时也是因为3T性价比高点,也不是叠瓦盘

楼主:
3t硬盘要装系统,可不是随便装就行的,因为传统的mbr分区表只能认2.0TB容量,所以需要用gpt分区表,
而且主板必须是uefi启动,也就是需要uefi+gpt安装64位系统。
安装须知:
1、3T硬盘装系统,必须使用gpt(guid)分区表,而且主板必须支持uefi引导
2、如果用mbr分区,只能识别2.0TB容量,用gpt分区,则可以完全识别3.0TB容量
3、uefi+gpt下安装系统需要主板支持UEFI模式,系统必须是64位系统
注:一些Linux系统可能要求没以上这么高,群晖也是Linux系统,
分享以上经验给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