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0脱机编程器支持GD32C103吗?

楼主(2022-06-15):
如题,请问P100脱机编程器能支持GD32C103吗?器件列表里面只有GD32E10x.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 没差别. C是后续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 没差别. C是后续的版本

c103就是原来的e103,可以理解为新e103就是阉割掉can接口的c103/老e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