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L431接三极管扩流的电路适合做LDO的预稳压电路吗

楼主(2022-06-15):
请教一下TL431接三极管扩流的电路适合做LDO的预稳压电路吗,我感觉LDO lm317等三端稳压只适合做后置稳压,还有其它比较简单好用的预稳压电路吗

网友A:
两个317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317级联

LM317电流太小了,最好输出能接大容量电解电容,最好能输出10A以上电流

网友(2022-08-02):
10A以上的电流,这个电路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17电流太小了,最好输出能接大容量电解电容,最好能输出10A以上电流

先DC-DC稳压 再LM系列扩流

网友:
LM317本身也可以扩流到10A吧,做好散热就行,效率确实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