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走线向内扇出,会不会焊盘处存在分叉问题

楼主(2022-06-15):
LVDS信号向内扇出,感觉非常规做法,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频率多少?

楼主:
差不多1.2Gbps

网友:
焊盘处存在分叉问题,指的是?

楼主:
焊盘一般比器件的大点,如果线从外面扇出进来就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一般比器件的大点,如果线从外面扇出进来就好很多

焊盘不是对称的吗?向内向外走,理论上走线形状在焊盘处没区别啊

网友:
那个是差分对的阻抗要求,线宽,间距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不是对称的吗?向内向外走,理论上走线形状在焊盘处没区别啊

跟焊盘对称什么的没关系,根据我所想的,向内出线圆圈内为分叉,向外出线则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焊盘对称什么的没关系,根据我所想的,向内出线圆圈内为分叉,向外出线则没有 ...

哦,考虑到那么细节去了啊~~包含IC引脚和焊点都考虑进去,的确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一般以PCB的焊盘为准,更高频率不知道有没有讲究,要等大神科普了

突然想起,如果考虑那么细的话,里面的晶圆到QFN引脚这段距离的引出线,IC封装内不知道有没有做等长和阻抗啥的。。。。

网友B:
从来不往内走, 万一  阻焊 质量不好, 那直接和EPAD 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往内走, 万一  阻焊 质量不好, 那直接和EPAD 短路了

一看就是吃过亏 ,早年那边快板厂做的确实不行,风险很高。

网友D:
你这是强行把EPAD缩小了吧

网友:
小问题。很多BGA封装的处理器LVDS HDMI MIPI等信号PAD的位置都不对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吃过亏 ,早年那边快板厂做的确实不行,风险很高。

对的  画过的QFN 很多,都能从外边拉出 ,不往内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强行把EPAD缩小了吧

没有,还有有些空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往内走, 万一  阻焊 质量不好, 那直接和EPAD 短路了

这么做的话,里面再加一圈白漆,盖住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