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H7 QSPI读写W25Q,裸机可以Freertos不行

楼主(2022-06-15):
STM32H7 QSPI读写W25Q,裸机读写没问题,带Freertos之后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就不一样了, 我把进程优先级提到最高也是同样的情况,用的是开发板带的裸机QSPI的驱动, 带Freertos读出来首字节还移位了一个字节, 搞不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就明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就明白了啊

嗯,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是我的写入和擦除地址写成了  1 2 3 ,没有写成 1*096   2*4096 3*4096,太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是我的写入和擦除地址写成了  1 2 3 ,没有写成 1*096   2*4096 3*4096,太尴尬了 ...

那跟裸机和带系统没关系

网友:
RTOS就是个高级裸机,按要求写好应用,一般不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