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烘干机的业内大神吗?可否指点一下怎么选择?

楼主(2022-06-15):
先谢谢了!这几天查京东居然发现有2千元的热泵烘干机,该有的功能都有,大桶径,二重过滤,正反转,其实烘干机重要的就这三点吧,当然这个是自行车不能当汽车用罢了,
但是热泵烘干机的价格区间实在太大了,二千到以前主流的8~9千,性能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网友A:
不是热泵的也能烘得很干啊。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穿了。我买的美的洗烘一体的。就是时间久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泵的也能烘得很干啊。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穿了。我买的美的洗烘一体的。就是时间久一点。 ...

洗烘一体致命缺点的是寿命不长,经常使用烘干功能,风道会堵的,烘干效果越来越差直至无法烘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泵的也能烘得很干啊。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穿了。我买的美的洗烘一体的。就是时间久一点。 ...

冷凝式能耗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洗烘一体致命缺点的是寿命不长,经常使用烘干功能,风道会堵的,烘干效果越来越差直至无法烘干。 ...

也还好吧。反正整机保修5年。不到3千块钱使用5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凝式能耗高

应该就是效率的区别了。烘干效果还可以,被子用烘干都可以直接用。

网友:
我用的一体的,烘干功能用的少,主要优点是不占地方

网友D:
如果LZ在南方,提个另外的思路,搞个大点的带排水的抽湿机不是更好么?

屋子里也舒服,衣服也干得快。

北方一般也用不上烘干吧,普通衣服一晚上就干了。

我妹在杭州,家里搞了好几个抽湿机,一开始没经验搞了几个水箱的,总要倒水,很麻烦,半天水就满了。

后来搞的是大的带排水管的,现在她那都很少用烘干机了。

网友:
我前年买的就是 2999的热泵烘干机。用下来还行。就是衣服不能多,一缸衣服正常烘干至少200--300分钟。有时候中途还要加时间。 不知道高级的会不会这样。
地点 无锡。去年的黄梅雨季作用很大。在黄梅天正常洗的衣服光晾晒是永远不会干透的。用烘干机就很爽。并且羽绒服洗后烘干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LZ在南方,提个另外的思路,搞个大点的带排水的抽湿机不是更好么?

屋子里也舒服,衣服也干得快。

杭州开空调抽湿就行了,没必要买专门的抽湿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还好吧。反正整机保修5年。不到3千块钱使用5年也差不多了。

烘干效果厂家不保的,不属于维修范围。
上次松下的洗衣机安装人员单独强调烘干操作后一定要执行专门的清理程序,否则烘干效果以后就会严重减弱。
原因风道被毛絮堵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杭州开空调抽湿就行了,没必要买专门的抽湿机

回南天,天还不热的时候开空调不冷么?

反正我一北方人在这种湿冷的天气里很难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南天,天还不热的时候开空调不冷么?

反正我一北方人在这种湿冷的天气里很难受。 ...

空调有除湿模式的。

************************补充**********************************************
对于浙江人来说,真正潮湿的季节无非是梅雨季,比较湿热。而一般入梅都是在6月10几号,已经是开空调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调有除湿模式的。

************************补充**********************************************

一年四季都经常阴雨连绵啊
现在大多数时候湿度都99%,也就内裤袜子容易干点
冬天的时候也经常连下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雨,衣服还厚
反正我是投靠热泵式烘干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空调有除湿模式的。

************************补充**********************************************

用空调除湿和开除湿机完全是两种感觉好不,舒适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关窗开新风,开除湿机,就能获得像北方一样的干爽的效果,多爽。

热了再开个空调

PS.我是北方人,不知道是不是你在南方习惯了这种潮湿的天气。
     我第一次到南方,5月的时候手背就起小水泡了,全身湿得难受。床,被子都是潮的,实在是受不了。

后来跑得多了也就稍微习惯一些了。但湿度大的时候还是很难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空调除湿和开除湿机完全是两种感觉好不,舒适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关窗开新风,开除湿机,就能获得 ...

哪有那么夸张。
拿深圳来说,每年也就那么几天会回潮。
就那几天开个空调就OK,不用特意开空调除湿模式,直接把空调温度设置比环境温度低一两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烘干效果厂家不保的,不属于维修范围。
上次松下的洗衣机安装人员单独强调烘干操作后一定要执行专门的清 ...

厂家说的是整 机保修3年,然后京东送了延保两年和首年只换不修。一共五年。整机保修应该就是整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夸张。
拿深圳来说,每年也就那么几天会回潮。
就那几天开个空调就OK,不用特意开空调除湿模式, ...

我是真的不习惯,湿度60,70左右的时候感觉还行,这时已经全身发粘了,一天要冲几次凉才好受些。

湿度再高些,或者温度不高又湿度大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

这种感觉有可能你已经习惯了感受不到,这种感觉我猜测就像南方朋友春天来北方的时候那种鼻孔喷火干燥得难以忍受的感觉相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真的不习惯,湿度60,70左右的时候感觉还行,这时已经全身发粘了,一天要冲几次凉才好受些。

湿度再 ...

北方的那个暖气我呆两天就会流鼻血。 南方空调标配,每天洗澡也是标配,没有这两样东西,确实难受。

楼主:
除湿机我也有,只是不想在房间里用,因为除湿后它都是直接关机的(德业这个软件设计得不好),那样有时候吹出来就有异味。我在浙江,上几天的潮湿天气开空调体验也很差的。
现在我用冷凝的洗烘一体80度高温洗毛巾与浴巾,再烘干体验很好,毛巾的寿命也长。只是衣服只敢烘棉之类能适应高温的,最好是全部都烘干,这样就需要独立的烘干机了。
其实我想问的是相比价格那么大跨度,性能的差距也那么大吗?

网友:
我拆过热泵烘干机,感觉就是个小型的窗式空调。热泵烘干不像空调那样普及,价格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