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高手,推荐boost电路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2-06-16):
我想用24v 75w开关电源给蓄电池24v 20ah充电,想用boost电路升压,单片机pwm控制mos管

充电功率控制在50w的样子,请教高手推荐 下面的电感,mos管,mos驱动,二极管的型号?

同时请问我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今天晚上我家吃醋,谁有螃蟹借我几个。

网友:
直接买块14.4伏充电板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电池放完电,刚开始的时候。即使不升压,充电器电压也比较高??

网友:
就这还模电,别恶心人了

网友:
单片机搞就有点技术了, 要做到 开关周期调整 ,先恒流,后恒压, 还有开关周期过流保护,,其实是个PID控制器

网友A:
不可行:当 Vin-Vbat > Vf 时,环路电流过大。

楼主(2022-07-27):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当 Vin-Vbat > Vf 时,环路电流过大。

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当电池放没电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最终我设计了这个电路,我准备做一板出来测试一下。

网友B:
你这就是4开关 buck boost呀了

网友:
用带恒流功能的,就不需要做降压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TI等大厂官网看一些成熟的BMS设计吧
实在不行就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是4开关 buck boost呀了

技术有限,不会,这个也是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