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地测量中电源短路故障问题

楼主(2022-06-16):
电路如图所示,下面是LM3886功放板,板子中间是双电源输入端子,下面是信号输入端子,上面是信号输出端子,负载板子是132个超声波发射头并联的板子,全都是共地设计,没有差分输出。
现在的问题是:
示波器接地夹子接在功放板子任意“地”处,没问题,但是示波器接地夹子只要夹在超声波板子任意“地”处,电源就啪啪响(继电器的声音吧),恒流保护。
已经做过的工作:
1、反复检查接线没有问题
2、原来到超声波板子的两根线是胶在一起的,分开以后故障依旧;线换成更粗更短的,故障依旧。
3、示波器使用隔离电源供电,系统可以正常工作和测量
4、超声波板子换成纯电阻负载,系统正常,没有上述故障
4、示波器和信号源不需要开机,只需要电源开机,就可以看到上述故障现象
解决不了了,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是不是超声大功率干扰引起的?粗短线接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超声大功率干扰引起的?粗短线接假负载试试

负载换成电阻没问题。另外,信号源和示波器不开机,但电源插头插着,只开电源,一样有问题

网友B:
超声波的假地吧,上面有电压,通过示波器大地直接短路保护了,确定功率板和超声波地之间压差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的假地吧,上面有电压,通过示波器大地直接短路保护了,确定功率板和超声波地之间压差是0? ...

谢谢,由于信号源不开机也有问题,所以我用万用表直流档测,压差确实为0,普通国产四位半表,不过假地这个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我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由于信号源不开机也有问题,所以我用万用表直流档测,压差确实为0,普通国产四位半表,不过假地这 ...

因为示波器的负极天生就是连着电源线上的那个大地,如果负极存在电压就会直接到大地上,
在板子没问题的情况下, 如果要用示波器,一种示波器电源线的大地不要接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第二种可以尝试吧电源模块负极直接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