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iar下,通过jlink怎么样能擦除芯片?

楼主(2022-06-16):
我的芯片加密了,无法下载程序调试,iar下点downlaod->erase memory,无效,只能再通过keil下的flash-erase才能擦除,怎么要怎么解啊?

网友A:
什么芯片先

网友B:
用JFLASH 清空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先

mm32spin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FLASH 清空不行么?

省得开两个了啊,一般不都是先擦除,再下载么,但iar好象不行,我先前试过stm32的读保护了,也是无法下载调试的
keil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省得开两个了啊,一般不都是先擦除,再下载么,但iar好象不行,我先前试过stm32的读保护了,也是无法下载 ...

问下keil如何解除读保护,启用读保护后我用Keil调试就会出错, 每次都是用工具解除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keil如何解除读保护,启用读保护后我用Keil调试就会出错, 每次都是用工具解除太麻烦了 ...

点flash-erase啊

网友D:
刚想试下,被灵动微的支持包坑了,他不是设计的增量的,覆盖了我的器件列表,猝不及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想试下,被灵动微的支持包坑了,他不是设计的增量的,覆盖了我的器件列表,猝不及防 ...

不会啊,用灵动的打的补丁,不会覆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flash-erase啊

不行啊,Erase完还是不能调试下载

网友:
你用JFLASH-LITE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