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镜面,低透光?请推荐

楼主(2022-06-16):
如题,想找点镜面(光线穿过后不会发散折弯等,看东西不变形),低透光的材料,大小40mm*10mm即可,厚薄无所谓,2mm左右吧,透光率想不高于1%,想象中用什么玻璃类材料,某宝上钴玻璃不是镜面,黑色亚克力觉得透光性高于我的需求,还有什么材料,大伙给介绍介绍

网友:
一层不够用两层

网友:
废硬盘盘片行不行?好像金属材料抛光后镀铝、镀铬都能满足这个要求吧。

网友:
这是镀膜玻璃。

网友:
找电焊帽的那个玻璃,那个可能也是高于1%的,要叠加其他透光率较高的塑料膜来调节透光率到所需值,或者也可以使用2个或多组LCD偏光片,通过扭转角度调节

网友:
用一般的光盘可以不?!

网友:
如果楼主是产品量产使用的话  可以考虑EC电致变色玻璃,但目前市场上不好买到,通电可以改变透过率,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透过率

网友:
搜减光片

网友:
不就是墨镜?

网友:
全反射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