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0的工业UV打印机大家用过吗?有没有坑

楼主(2022-06-16):
淘宝上4060的UV打印机差不多价格都在15000左右,尺寸是400X600mm。都是用A3打印机改造的UV打印机。
之前了解到的UV打印机喷头维护的问题,厂家做了电喷清洗和一键清理。。
功能用途
仪器面板的打印,以前都是丝印,需要网板,费用弄下来也不低。想改UV,但不知道有没有坑。

平台        铝制平台
打印喷头        进口爱普生(EPSON)
    打印方式        白彩同步输出
    机器外观尺寸        宽780mm长750mm高590mm
    墨水颜色        K黑 M红 Y黄 C蓝  W 白 W 白
    墨瓶数量        5个独立墨瓶
固化方式        LED-UV固化灯
    数据传输        光纤数据传输
打印高度        0mm-230mm
    接受文件        TIFF  JPG等等
    机器重量        49GK
    墨水类型        硬性墨水跟软性墨水
    升降方式        平台升降
    操作系统        Windows旗舰版64位
    电源要求        AC 220V
    打印精度        4丶6丶8丶16pass可选择
    打印速度        高速一个小时5平方
    软件输出        UltraPrintRIP
    拖链        进口拖链
    颜色控制        符合国际 ICC 标准,拥有曲线和密度调整功能
适应材料        玻璃,瓷砖,金属,亚克力,皮革,塑料等等...

网友:
这东西需要维护,定期换头也是成本。不好伺候,不如外委加工,或者喷绘。

网友:
丝网不贵,几元起步,买个简易的丝印台,反而效率更高

UV打印很慢

楼主:
汇报一下,16000,买了1台。
试着玩玩,本地丝印服务不好,自己能打点面板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16000,买了1台。
试着玩玩,本地丝印服务不好,自己能打点面板也行。。

最后那图,打在什么材质上的?打完表面要不要处理? 别手一摸就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图,打在什么材质上的?打完表面要不要处理? 别手一摸就花

铝板喷漆(或喷塑),我试过打在其他比如镀锌贴板之类的。没有问题。

UV打印,大概就是颜料里面有胶吧,打印的时候有一个紫外线灯发光,一般打印,一边UV紫外线固化。不会掉。附着能力蛮强的。

网友B:
电脑显示是epson 哪个机型?

楼主(2022-07-16):
引用 网友B:
电脑显示是epson 哪个机型?

同事弄的,应该是。反正卖家说A3这种尺寸的都是改装的方案!

网友:
tx800的打印头吗?

网友C:
48小时候需要打印一次,不然喷头堵。
打印了没几张,喷头坏了。比自己外面订制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小时候需要打印一次,不然喷头堵。
打印了没几张,喷头坏了。比自己外面订制还要贵!!!!!!!!!! ...

你是什么时候的机型

网友:
自己做了两年UV打印机,4060的机器肯定不是改装机,一般是深圳那边写的板卡。
这种机器主要以下几个问题:
1、维护,搞不好喷头堵孔严重就得换,要不严重影响质量
2、一万多块钱的都是TX800或TX600这种头,寿命不太长
3、打印速度严重虚标
4、机器做的不好的话,次品率很高
5、适合订制类产品
6、好好测试下色牢度、抗UV能力,不同材料差距很大
7、使用成本真的不是太低

网友:
我之前也考虑过买,后来听人说问题多就搁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时候的机型

不是这个帖子的打印机。

刚买的。已经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