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36 GPIO BUG? 寄存器设置输出高,偶尔变成低

楼主(2022-06-16):
确认软件检查所有IO操作,都只有一个地方设置为低

在定时中断设置输出PB00脚输出高,且做了一个变量做标记置1,输出低标志置0,

1ms周期设置输出高,在输出高后一直查询寄存器是否为低,低就进入断点

期间偶尔出现该脚变成低,但标志却是1,这是bug?

网友A:
你查询的是输出寄存器还是输入寄存器?有两个值,输入的是实时状态,有可能你输出高,但外部实际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询的是输出寄存器还是输入寄存器?有两个值,输入的是实时状态,有可能你输出高,但外部实际拉低了。 ...

PBOUT这个,实际打了断点,检测到低,实际测出来也是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PBOUT这个,实际打了断点,检测到低,实际测出来也是低

会不会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

华大的库里,GPIO结构体定义了共用体。我是通过定时器中断中使用库提供的寄存器共用体去打开这个引脚。

网友C:
听客户说460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最近客户有说解决了。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客户说460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最近客户有说解决了。不明觉厉

解决方式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