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电源方案:380v交流输入48v直流输出

楼主(2022-06-16):
功率500w

楼主:
找了一圈,看来只有ucc2844的方案了

网友:
外置MOS管的方案都可以的。

网友:
晕死,变压器不行吗

楼主:
最终确认的方案是pfc控制芯片+llc芯片

网友A:
500W三相,没太多必要PFC控制芯片,整流后加一个工频电感就行。后级LLC搞定。

网友(2022-07-16):
引用 网友A:
500W三相,没太多必要PFC控制芯片,整流后加一个工频电感就行。后级LLC搞定。 ...

是的,三相整流的功率因数已经比较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确认的方案是pfc控制芯片+llc芯片

具体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啥芯片?

ncp1681+ncp13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