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显示器缩放150变成2K后,全屏看4K视频,会跟以前有所不同么?

楼主(2022-06-17):
4K的点太小了,缩放150变成2K分辨率看起来没那么吃力。
问题来了,如果全屏播放4K视频文件,这时是4K分辨率还是2K分辨率呢?

网友:
视频和图片不受缩放影响,我笔记本3840*2400,全屏播放4K视频1:1时,是可以点地点输出的(上下有一点黑边,因为我分辨率是2400高),如果播放1080P视频,1:1时,画面大概只有显示器1/4大小。

网友A:
买个32寸4K显示器,啥问题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32寸4K显示器,啥问题都没了。

就是32寸,点还是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