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VPECL晶振输出的这块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17):
如图,感觉可能的作用:
①电压调整。芯片端的输入电压是1.8V的,晶振输出是3.3V的。
②差分阻抗匹配。

网友:
Ivpecl是不管输入输出的供电电压的。只要输入输出的电平符合规范就可以。如果直流电平真的超限,用电容隔一下不就行了吗?我看这上面怎么接了那么多零欧的跳线电阻。这设计不跟闹着玩的吗?哪个严谨的工程师会这么弄?这样的设计不分析也罢。

网友A:
这上面太多冗余设计了。这样的工程是不是不合格的?所以根据直觉肯定有更简洁的方案。 实际上时钟输入输出对电平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定的正负压差就行。所以怎么接都行。 当然不符合规范的,电路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设计还是要严格来。    你如果因为他能够正常工作,双引号正常。就认为这样的电路有很大的价值。那你就可能高估了工程师的能力以及低估了电路的容错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太多冗余设计了。这样的工程是不是不合格的?所以根据直觉肯定有更简洁的方案。 实际上时钟输入输出 ...

确实,时钟信号是一种理想dc平衡信号,担心电平问题直接串电容就行了。。150mhz串1nf电容都足够了,不过考虑到rlc等效阻抗过大产生边沿jitter,电容量还是应该大点好,比如0.1uf。

最近有个板子踩了个坑,受emc实验启发,6mhz时钟我串了个100r的电阻,然后软件人员抱怨了好几天图像异常。。。我昨天瞅了半天发现板子负载一上去图像立马不行了,而且很像jitter过大造成的行曝光不均匀(前段时间用移相模拟了扩频,然后图像出现严重不规则横条纹),于是拆换成0r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