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国外这个PCB无刷电机的开源地址吗?

楼主(2022-06-18):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 ... mp;sourceFrom=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3Ysm60TxE
如何设计较小的PCB电机?最初的4层PCB电机直径为16mm。通过增加两个额外的层,能够减少每层的匝数并将其增加到11mm。该电机的重量为0.5克。

这哥们挺厉害的,我也想自制一个玩玩,他也是在家里创做得PCB,能有他们的设计PCB源文件就好了
有人知道他的开源地址链接吗

楼主:
Hackaday页面:https://hackaday.io/project/39494-pcb-motor

网友:
看了下有gerber文件下载的

网友:
我记得他还是在JLC打的样……

楼主:
资料在一楼我发的那个链接里面

楼主:
错了,是2楼

楼主:
我有疑问是这个电机能做到产品里面去吗?足够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疑问是这个电机能做到产品里面去吗?足够稳定吗

这种小电机的用途是什么 ?

网友:
当年拆了一个SONY的随身听的电机,里面就是用就是PCB的走线做绕线的

网友:
这个pcb是定子吧。
稍微修改一下电路:把几块pcb串起来,并且在每个线圈的中间放一个铁芯,是不是功率就能增大很多呢?

网友:
这种PCB线圈电机,可不是玩玩而已的小玩具。多年前在亚特兰大一个展会上,就看到有公司专门搞这个。功率已经做到千瓦级别。
搜索了一下,全世界有好多家公司在研究这个....
比如:www.pcbstator.com

楼主:
所有不需要重负载的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啊

楼主(2022-08-02):
我已经打样PCB了,有人知道这个磁铁的极性怎么安装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打样PCB了,有人知道这个磁铁的极性怎么安装吗?

图片见附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打样PCB了,有人知道这个磁铁的极性怎么安装吗?

附件是PCB,嘉立创打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打样PCB了,有人知道这个磁铁的极性怎么安装吗?

NSNS这样就可以了,NS交错

这个电机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铁芯,应在PCB背面和磁铁背面增加定转子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NS这样就可以了,NS交错

这个电机的主要问题是它没有铁芯,应在PCB背面和磁铁背面增加定转子铁芯 ...

谢谢您的指导,我再这哥们的youtube上面也找到了磁铁安装方式,见附件。
请教您:如果不装铁芯,对于应用会有大的影响吗?我可以CNC一个铁壳把它包起来吗?是不是这样也能起到对应作用
我对电机不懂,只是看到这个开源的制作正好能解决一个我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再这哥们的youtube上面也找到了磁铁安装方式,见附件。
请教您:如果不装铁芯,对于应用 ...

缺少铁芯会有扭矩和效率问题,并不是不能转。(还有一些对外的干扰问题)我猜测这个电机的作者以及很多3D打印无刷电机都没有计算过电机磁场方面的东西,看起来这方面都有问题。

不必CNC一个铁壳,PCB下面,磁铁转子上面(编辑补充:紧贴磁钢),各贴一个铁片即可,要用纯铁片,不能是钢材,但低碳钢也许可以勉强凑合一下。(所有等级的螺丝垫片应该都是不符合的)

按钕磁钢来看,铁片也许跟钕磁钢厚度差不多就好,但是如果弄成这样,PCB绕组就显得太弱了,会变成一个绕组匝数过少,气隙过大,磁钢过强的一个无槽电机,特性会比较奇葩。

我认为薄铁片+冰箱那种磁芯橡胶+PCB绕组+薄铁片,这样的组合比较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铁芯会有扭矩和效率问题,并不是不能转。(还有一些对外的干扰问题)我猜测这个电机的作者以及很多3D ...

谢谢您,因为我的负载很轻,且转速要求不高,1000RPM就够了,
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