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荐个内部使用工频变压器而不是开关电源的T12焊台?

楼主(2022-06-18):
如题,有没有坛友在用变压器版本的T12焊台?(使用国产烙铁芯的)
网上一搜几乎全是开关电源的,要工频变压器的。
这俩有人在用吗?如何?不知道有没有开关在前面的……这面板还不错,下面还有空间,不知道为啥开关做侧面……

编辑:优化标题

网友A:
控制板、外壳有很多可选,自己攒一个。买套件不要开关电源,自己装变压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外壳有很多可选,自己攒一个。买套件不要开关电源,自己装变压器也可以。 ...

确实想diy了,但一想万一有现成的不错的呢,就上来问一下

网友B:
确实 曾用接地不良开关电源供电的T12搞坏过H750和高速AD 后面就老实用工频变压器供电了

网友C:
类似的问题我也说过,放着好好的变压器不用非要找麻烦用开关电源,还说用开关电源是降维打击,打击的结果就是漏电

网友D:
拓尔的还算可以,名字里有T12,其实是仿的JBC(比白光T12更好用)。
你截图里的135是手柄的价格,整机应该在八百多。加热速度很快,是用工频变压器的,几秒钟就能从休眠温度恢复到工作温度,拿起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 曾用接地不良开关电源供电的T12搞坏过H750和高速AD 后面就老实用工频变压器供电了 ...

这损失不小。。

网友E:
正点原子的T100焊台虽然内置开关电源,但是也支持外部24V DC供电,自己买个18V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问题我也说过,放着好好的变压器不用非要找麻烦用开关电源,还说用开关电源是降维打击,打击的结果就 ...

是啊。。然后还都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拓尔的还算可以,名字里有T12,其实是仿的JBC(比白光T12更好用)。
你截图里的135是手柄的价格,整机应该 ...

感谢,它这个点开确实是这样的价格,比较贵,另一个只有二百多,但不知道怎么样,屏幕挺大好像挺舒服,但侧面的开关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点原子的T100焊台虽然内置开关电源,但是也支持外部24V DC供电,自己买个18V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呗。 ...

ummm这倒也是。。这倒也是……就是外面还得再拖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问题我也说过,放着好好的变压器不用非要找麻烦用开关电源,还说用开关电源是降维打击,打击的结果就 ...

价格降维大家,开关电源便宜多了

网友F:
最近搞了2个木柄 烙铁,分别号称75w  90w.用来给板加焊锡。  效果好得很。除了烙铁头 一天就能用秃作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搞了2个木柄 烙铁,分别号称75w  90w.用来给板加焊锡。  效果好得很。除了烙铁头 一天就能用秃作废。 ...

焊啥东西用这么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啥东西用这么大的啊

开窗的线条 加焊锡,过大电流的,大烙铁+2mm粗焊锡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8223378712

我买过这家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D:
电烙铁其实用了好的才会感觉真的好用,用了T12的退回不了936了,用了JBC的退回不了T12了。
几个焊台做的比较好的厂家,西班牙JBC,美国奥科,日本白光。这三个厂家里要数JBC的产品最高端。
国内仿JBC的产品的也有好几家,其中拓尔的是国产仿JBC里面推广的最好的,产品外观和JBC也是不一样的。
其他仿的厂家基本把外观都仿的一样,反而模仿痕迹太重,感觉太山寨了。
做手机维修的用拓尔的很多,手机维修店关门不开了,处理设备的也不少,自己用的话可以在闲鱼上找找二手的拓尔T12-11焊台。

网友H:
为什么非要工频变压器的?T12后端控制也基本上都是PWM的吧,不太可能还用线性控制吧?
漏电或干扰纯粹就是质量和接地问题,跟是否开关电源关系不大吧。

网友I:
再加个9块钱936焊台外壳就成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723809902.48.3ed77cf8y6s32o&id=568223378712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其实用了好的才会感觉真的好用,用了T12的退回不了936了,用了JBC的退回不了T12了。
几个焊台做的比 ...

是这样的,用了T12,就再也不想碰936了

编辑:感谢,搜了下好像也没便宜太多,东西看起来是不错的样子,我先尝试下19楼组装方案,后期慢慢自己按需要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非要工频变压器的?T12后端控制也基本上都是PWM的吧,不太可能还用线性控制吧?
漏电或干扰纯粹就是 ...

是因为开关电源有个Y电容,跟PWM没有关系。

也许说将烙铁壳接地就好了,但如果看看白光936的电路(正版)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白光936的电路(正版)中地是地,烙铁头是通过1M电阻接地的,
也就是说,释放静电或接触其他物体时平衡电荷的电流是受限制的,如果是直接接地,也有可能因为元件->烙铁这样反向的静电放电而损坏元件。

而当开关电源有Y电容时,通过1M电阻接地不能有效解决Y电容泄漏过来的电流。拆除Y电容在开关电源来看又不可接受。

我在北方,可能南方的坛友难以想象,我这很多时候静电非常严重,带着耳机,后背接触或离开椅子靠背都可能击穿耳机线和外壳把电脑打重启,更不用说站起来再坐下,所以我不得不格外关注这个部分。

确实,大多数时间是不至引起问题的,但我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尽可能的正确,而不是用着有设计问题的工具来凑合事,那会影响我声称我自己的设计没问题的话语权,但我也并没打算全靠砸钱买名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样更像是花钱把锅扣在了别人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个9块钱936焊台外壳就成事了。

恩,这个不错,感谢,我这样尝试一下,然后按实际情况看看还需不需要增加点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开关电源有个Y电容,跟PWM没有关系。

也许说将烙铁壳接地就好了,但如果看看白光936的电路(正版 ...

烙铁头和Y电容都是同时接到大地,除非你的房子没拉地线,否则互不干扰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头和Y电容都是同时接到大地,除非你的房子没拉地线,否则互不干扰才对啊。 ...

有可能是我这地线有什么问题,能量到不小的电压,左右一手一个开关电源,摸起来抖抖的,但地线确实能释放静电,拿火线往上怼漏保也会跳。。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

网友:
直接买白光的原装电烙铁吧  都是 变压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开关电源有个Y电容,跟PWM没有关系。

也许说将烙铁壳接地就好了,但如果看看白光936的电路(正版 ...

拆除Y电容在开关电源来看又不可接受?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可接收的,拆了之后无非就是电源直流输出纹波和噪声大很多,这个直流输出给发热器供电的,又不会传导到你的电路上,就算能感应过来,你的电路板在焊接的时候也是不通电不工作的。另外就是对电网EMI干扰大一些,但是总共也就几十W不超过100W的功率,对其他用电器干扰能大到哪里去?做烙铁的厂家自己一般不会做电源,都是买成品电源板来组装,应该去掉Y电容或者用无需Y电容的开关电源方案,很多用于医疗场合的开关电源就是没有Y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拆除Y电容在开关电源来看又不可接受?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可接收的,拆了之后无非就是电源直流输出纹波和噪 ...

变压器初级到次级存在高频耦合,其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于Y电容的影响,我甚至担心会有安全问题。
类似的事情在交流伺服电机和变频器驱动的电机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如果在“恰当的”情况下摸过这些东西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由于变压器成本的限制,它不太可能有绕组间屏蔽。
所以这是不可接受的,除非该开关电源本身就被设计成以那种样子运行,但这是不切实际的。
我不想对一个一般成本的开关电源投以过多的信任,也不希望对其进行一些可能不太正确的改造,所以工频变压器是最简单且安全的选择。

网友K:
我买的是电池供电的,可以接JBC、T12,外出焊接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个9块钱936焊台外壳就成事了。

发现这家有组装好的成品,去掉淘金币只有67.61,返202个集分宝,是个便宜省心好改装的好苗子,直接成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初级到次级存在高频耦合,其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于Y电容的影响,我甚至担心会有安全问题。
类似的事情 ...

交流伺服电机和变频器驱动的电机上体现的比较明显,这个其实是大功率电机上的工频耦合,如果有这种情况,说明接地不理想,事实上,即使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焊台,也要求接地必须良好,否则也会打坏脆弱的零件。所以,去掉Y电容的开关电源供电相比较于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烙铁,不接地的话,漏电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买的是电池供电的,可以接JBC、T12,外出焊接特别方便

我也想买个电池供电的,移动起来比较方便 不用找电源

网友M:
试试把开关电源跨接高低压的y电容去掉还漏电不。直接低压侧对人体漏电流还有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初级到次级存在高频耦合,其造成的影响可能大于Y电容的影响,我甚至担心会有安全问题。
类似的事情 ...

不管用啥电源哪怕是电池都必须做接地的,不然静电放电就能送走ic 。焊接时候板子led微亮了心立马咯噔一下是不是。我焊接前都是习惯性双手摸摸桌子金属架子,电烙铁必须可靠接地。别人问我为啥我微笑说没啥,习惯。

网友C:
你们可真叫累,我说说我的办法吧,买一个功率足够的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试试把开关电源跨接高低压的y电容去掉还漏电不。直接低压侧对人体漏电流还有不。 ...

这可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但也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我不想修改开关电源,一不信任它,二不清楚变压器实际结构,三我不是搞电源的不适合班门弄斧在开关电源上做改装。
所以。。就变压器吧。。

我也是一定要摸摸铁架子的,但我也需要我的工具也足够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可真叫累,我说说我的办法吧,买一个功率足够的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完事了 ...

隔离解千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解千愁啊

太愁了~要是工频变压器有嗡嗡声那就芭比q了。其实我一把原装快客203或者白光888就够用,口袋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可真叫累,我说说我的办法吧,买一个功率足够的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完事了 ...

看看楼主变压器才26元,立马你的隔离变压器方案不香了,不美观还可能嗡嗡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想买个电池供电的,移动起来比较方便 不用找电源

充电与续航会让你焦虑不安,一把快客203加黄花907勇创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