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板子供电12V电流0.5~1A左右有什么低成本电源开关吗?

楼主(2022-06-19):
如题,看见很多开发板用那种自锁按键开关,如下图这种:

这种电流才100mA左右,但是我见很多开发板运行工作电流都在200以上,这种设计应该不严谨吧?但是这种便宜,也就一毛多,有什么同等价位电流能达到1A左右的开关吗?

网友A:
因为开发板吃灰的多
产品上面这样电源开关不多了
易坏,品质好的大品牌呢---价格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开发板吃灰的多
产品上面这样电源开关不多了
易坏,品质好的大品牌呢---价格高

这玩意额定就100ma,你超标了除非纯金做的,通通要氧化不好使。保险做法是用这玩意开一个mos管,确保电流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额定就100ma,你超标了除非纯金做的,通通要氧化不好使。保险做法是用这玩意开一个mos管,确保电流 ...

我手上某大品牌的stm32开发板就是用这个做开关的,市面上用这个做电源开关的开发板确实不少。不过这个确实便宜,其他很多1A的都要一块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某大品牌的stm32开发板就是用这个做开关的,市面上用这个做电源开关的开发板确实不少。不过这个确 ...

是啊,开发板据我所知,99.999%的都在吃灰。。公司里boss前些年买的各种开发板几年没通过电的太正常了 所以用个几毛钱的开关就足够了 天天用的设备还用这开关直接通电那是找翔吃。

网友:
直键开关 船型开关 扭子开关 220v15a都有

网友C:
也许可以试试SS12D10那种拨动开关,那个应该是2A/3A 10000cycles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可以试试SS12D10那种拨动开关,那个应该是2A/3A 10000cycles寿命

这个开关唯一的缺点是容易焊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唯一的缺点是容易焊歪了

确实,SS12D10机械部分没有定位脚,SS12D11G5有,但是是卧式的,与楼主当前这个操作方向不一致

网友:
拆个电蚊拍看看里面的按钮用啥型号。

网友:
这玩意经常会插反

网友:
当年阿莫淘金那种拨动开关,3A都没问题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可以试试SS12D10那种拨动开关,那个应该是2A/3A 10000cycles寿命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不过我手上有个SPARTAN-3E的开发板:

用的也是类似这种,也是电源开关,但是只是做为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开关,并不直接开关电源,这种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松动,动不动开了之后,需要向下按一下才正常,不懂你这种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不过我手上有个SPARTAN-3E的开发板:

是不是不是封闭的?左右能看到里面?这种一般是下面触点氧化了,可能也不是氧化,好像是受环境中硫或氯的影响而发黑。

我认为封闭结构的可能好点,我前面说的那个边上就是封闭的,但能多久不出问题,并不清楚。但肯定不会输给7*7那种就是了。

机械触点只提供信号的地方,可能只有镀金的才靠谱,我记得有些开关按键还是继电器来着?有最小电流要求(在规格书内所指的那个直流低电压下),为了是有足够的能力清洁触点(靠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是封闭的?左右能看到里面?这种一般是下面触点氧化了,可能也不是氧化,好像是受环境中硫或氯的 ...

不懂是不是放久了氧化,还是本身这个缺陷

网友:
其实合适的MOS加按钮电路也贵不到哪去,包括占用的PCB面积。

网友:
楼主你在电路板焊2根剥皮的电线上去最便宜, 接通拧在一起, 断开,就把线分开

网友E:
12d07呗, 直立和侧立的都有,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d07呗, 直立和侧立的都有, 挺好用的

12d07确实挺合适,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12d07确实挺合适,价格也便宜。

哦,1A电流可能大了点……不行就用它控制pmos的栅极下拉。
总之那种蓝色6脚的自锁按键开关挺不靠谱的, 12d07结构相对简单,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