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的固态硬盘是启动盘,拿出来装到硬盘盒里怎么操作能启动系统?

楼主(2022-06-19):
原先在电脑里面是hdd sata,里面装了win10,可以启动。现在拿出来放硬盘盒里是usb hdd,怎么弄才能启动固态盘里的win10

网友A:
用DISM++打包,然后重新释放到移动硬盘上,勾选WTG,做成Windows TO GO。再用BootICE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A: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是要启动电脑里的硬盘系统还是启动移动硬盘里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是要启动电脑里的硬盘系统还是启动移动硬盘里的系统? ...

启动硬盘盒里的固态里面装的系统

网友B:
在BIOS里把启动顺序改为硬盘盒USB HDD可以不?

网友:
wintogo 具体名字忘了 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把启动顺序改为硬盘盒USB HDD可以不?

不行,启动不了

网友:
win to go,我没用过,不过我知道这个能用

网友:
用esata接口可以外接硬盘做系统盘。
或者舍去光驱换光驱硬盘支架,然后光驱支架获得第二块硬盘位。我t420就是这么光驱位加固态硬盘还支持热插拔,机械还是别热插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ISM++打包,然后重新释放到移动硬盘上,勾选WTG,做成Windows TO GO。再用BootICE修复一下引导。 ...

分享一下啦??连接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分享一下啦??连接也可以

先用它打包备份现有系统,再恢复到移动硬盘或U盘,勾选WindowsTOGO 和引导。 就能用移动硬盘或U盘启动了。 注意分区要NTFS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它打包备份现有系统,再恢复到移动硬盘或U盘,勾选WindowsTOGO 和引导。 就能用移动硬盘或U盘启动了 ...

多谢多谢!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它打包备份现有系统,再恢复到移动硬盘或U盘,勾选WindowsTOGO 和引导。 就能用移动硬盘或U盘启动了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主板都不是原来的主板了,应该不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