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电驴下载没速度,是需要哪里设置吗

楼主(2022-06-19):
itellyou上下载的链接都是电驴下载链接,群晖试了一下链接速度都为0,最后装了迅雷才下载成功,是需要设置吗?

网友A:
电骡10年前就已经彻底完了。你用迅雷下到的应该是迅雷服务器上的缓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骡10年前就已经彻底完了。你用迅雷下到的应该是迅雷服务器上的缓存数据。 ...

不知道,地址是 itellyou 上的地址

网友:
电驴首次启动需要连接服务器检索提供资源的客户端IP。

连上服务器收集到一定的客户端IP后才能启动纯P2P检索。

如果确实没办法连接任何服务器,也可以下载一些定期更新到网上的客户端节点信息,称为KAD bootstrap,有了这些节点作为入口就可以进行P2P检索资源。

网友:
电驴已经是历史了

网友:
电驴很少用,有时eMule下载能找到资源,就是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