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可以分成两部份分别放置吗?

楼主(2022-06-20):
如题,像比如一个喇叭,有接头线和腔体:

能否把这个接头和腔体做成PCB封装的时候做成两部份,布板的时候,腔体固定在一个位置,接头放在其他地方?想请教下大神,有没有这种操作?

网友A:
必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

请教下某xx软件怎么操作?因为我也没见过,单纯就想问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某xx软件怎么操作?因为我也没见过,单纯就想问问有没有解决方法

任何软件,做成2个库即可

网友B:
做两个独立的pcb封装。腔体在原理图上随便放个元器件代替

网友:
做成两个器件算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独立的pcb封装。腔体在原理图上随便放个元器件代替

我以为跟原理图库一样,可以分两部份,封装库也可以分成两部份呢。

网友:
PCB器件封装不可以吧,原理图才可以.

网友:
另一个应该是属于机械封装,没有电气特性,直接放上pcb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跟原理图库一样,可以分两部份,封装库也可以分成两部份呢。

随便放,然后手工修改下网络就好了,当然这样不规范。但是灵活

网友C:
应该是不可以
不过可以有一种骚操作,先把封装打散(break),然后分两部分做成union,就可以单独移动腔体部分和插座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可以
不过可以有一种骚操作,先把封装打散(break),然后分两部分做成union,就可以单独移动腔体 ...

这个是在布线的时候操作,还是在pcb封装库里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布线的时候操作,还是在pcb封装库里操作?

布线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时操作

哦,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