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卖家说他的产品无法用于充电是怎么道理?

楼主(2022-06-20):
我想购买一个5V 1A的电源适配器给我自己做的电子装置充电用,电路就是普通的4056+单节锂电池,用电脑USB、USB充电头都可以正常充电的,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想在网上配一个充电头的时候,这个卖家却跟我说他的适配器不合适,让我很纳闷。

(插播一条:顺带求推荐靠谱的5V 1A或1.5A的充电头,DC5.5或USB的都可以)

他的电源适配器是“电源适配器加长线2米”,有多种型号,其中有我感觉合适的5V 1.5A和5V 1A的,插头时DC5.5x2.1的,都合适。

但是卖家却这样说:

商品详情里也用大字写着:

注意: 玩具车充电  风扇 水泵 电池 电瓶 电机 马达   ,这一款用不了的哦

所以,这是不是又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背景知识在里面?

//edit: 求推荐靠谱的5V 1A充电头

//edit2: 补充描述,前面自己表达不清楚

我看了一下主贴,我自己在表达的时候确实没有仔细区分好“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头”,我的问题。

我要表达的完整意思是:

我做了一个电路板,板上直接做了锂电池充电电路(TP4056的方案,5V/1A)。电路板平时在室外用锂电池供电工作,回家后充电。
我以前用电脑USB口、USB充电头、可调电源供电,充电功能都正常的,峰值电流实测不到1A,只有900mA左右。

现在,我想给这个电路板配一个电源适配器,能输出5V/1A,或者留点裕量那就5V/1.5A。

其实我这种情况不需要用充电头的,用电源适配器即可,是吧?

网友:
电源基本没有保护措施,很容易损坏。

网友:
用肯定能用。估计卖家卖的很便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lz字节买手机充电头就好了

网友A:
是你不懂玩具这个行业,卖家是对你负责的。 很多玩具内置锂电池,但是没有内置充电芯片。早期玩具厂家是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直接充锂电池。后来,玩具厂家就直接把电源适配器做成4.2V限流恒压的,直接直接充锂电池。这个卖家不做这种,所以跟你说不做。

网友A:
你随便买合格的5V/1A充电头就行了。有很多厂家都过3C了的。http://www.keerdapower.com/ 我们批量用过这家12v/1A的

网友:
看标题第一反应是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这两种不同的东西现在称呼起来都混淆了
可能是“电源适配器”太长了说着费劲

网友:
是你不懂,他不想费劲给你解释吧。

网友B:
充电器要做恒压恒流,锂电池的内阻很小。不做恒流,适配器会认为短路,直接回保护,充不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要做恒压恒流,锂电池的内阻很小。不做恒流,适配器会认为短路,直接回保护,充不进去电 ...

3阶段充电我懂,但我的电路已经实现了么,不需要卖家操心的,我已经跟他讲了充电电路我自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不懂玩具这个行业,卖家是对你负责的。 很多玩具内置锂电池,但是没有内置充电芯片。早期玩具厂家是直 ...

你说的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卖家不管我解释说我自己有充电电路的,一个劲的说他的充电器不适合,就是他也不懂了,只会机械的一看是拿去充电就说不合适了。

我实测我的充电电路给一个10000mAH的锂电池充电,峰值电流也就900mA左右。

网友:
没有恒流模式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主贴,我自己在表达的时候确实没有仔细区分好“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头”,我的问题。

我要表达的完整意思是:

我做了一个电路板,板上直接做了锂电池充电电路(TP4056的方案,5V/1A)。电路板平时在室外用锂电池供电工作,回家后充电。
我以前用电脑USB口、USB充电头、可调电源供电,充电功能都正常的,峰值电流实测不到1A,只有900mA左右。

现在,我想给这个电路板配一个电源适配器,能输出5V/1A,或者留点裕量那就5V/1.5A。

其实我这种情况不需要用充电头的,用电源适配器即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买合格的5V/1A充电头就行了。有很多厂家都过3C了的。http://www.keerdapower.com/ 我们批量用过这家1 ...

谢谢,我也去看看,合适就买他们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主贴,我自己在表达的时候确实没有仔细区分好“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头”,我的问题。

我要表达 ...

对,但考虑到你在用1A充10000mAH电池,这可能不是手机充电头的典型工作强度,降额70%,选1.5A且体积较大的。

网友D:
他在没有能力分辨你用途的时候,根据你说的‘’充电‘’认为不适用很正常,你就老实去买适配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但考虑到你在用1A充10000mAH电池,这可能不是手机充电头的典型工作强度,降额70%,选1.5A且体积较大 ...

好的。

不过我只在测试的时候用过那么大容量的,正式用的是3200mAh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不过我只在测试的时候用过那么大容量的,正式用的是3200mAh的。

恩,那样的话1A的也可以,但还是尽量不要选小体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在没有能力分辨你用途的时候,根据你说的‘’充电‘’认为不适用很正常,你就老实去买适配器就好了 ...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哈哈。我是真的不懂电源,宁可上论坛多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那样的话1A的也可以,但还是尽量不要选小体积的

嗯。

我在联系kitten推荐的那个公司。

网友:
这次我觉得是卖家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买合格的5V/1A充电头就行了。有很多厂家都过3C了的。http://www.keerdapower.com/ 我们批量用过这家1 ...

造型没有严格把关,好丑

网友E:
随便买个有3C的USB充电头就行了...
你这边也别用DC5.5,  DC3.5之类了, 直接一个TypeC多好.
我反正是打算把我这儿的东西以后都改成用TypeC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买个有3C的USB充电头就行了...
你这边也别用DC5.5,  DC3.5之类了, 直接一个TypeC多好.
我反正是打算把 ...

嗯,电源适配器已经下单了。

不过Type C太精巧了,不适合我的应用场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电源适配器已经下单了。

不过Type C太精巧了,不适合我的应用场景。 ...

有啥精巧的, 都是常规工艺了.
怕不结实的话用四个直插脚的, 很皮实.
我一般用四个贴片脚的, 可以直接铁板烧解决, 省得焊了.

网友F:
2米线长的普通适配器,如果没有线损补偿,估计真的不能用。

网友:
估计他担心自己充电器炸了还要怪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啥精巧的, 都是常规工艺了.
怕不结实的话用四个直插脚的, 很皮实.
我一般用四个贴片脚的, 可以直接铁板 ...

我在工地上用,灰土、泥浆什么的很多,二是有时候还要让农民工帮我操作一下,我怕他们给我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米线长的普通适配器,如果没有线损补偿,估计真的不能用。

这点也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后来订的是1米线长的,收到货以后我实测一下。

谢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点也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后来订的是1米线长的,收到货以后我实测一下。

谢谢提醒。 ...

那你还是用12V的吧, 到板子上了你再buck到5V, 就不怕线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还是用12V的吧, 到板子上了你再buck到5V, 就不怕线损了.

Datasheet上说:

当 Vcc与 BAT 管脚的电压差小于 30mV 时,TP4056将进入低功耗的停机模式

当输入电压大于电源低电压检测阈值和芯片使能输入端接高电平时,TP4056 开始对电池充电

输入电源电压Vcc:(最小、典型、最大):4.0 5 8.0 V
VCC 欠压闭锁门限(最小、典型、最大):3.5 3.7 3.9 V

卖家说:
考虑线损后1A电流时的输出电压是5V正负5%,不会低于4.75V

如果他们都靠谱,那我现在可以继续按原计划走。
如果下次改这个板子,我看是要改为12V的了。
3q 3q!!

网友G: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说:

当 Vcc与 BAT 管脚的电压差小于 30mV 时,TP4056将进入低功耗的停机模式

既然有自己的充电线路板,干嘛还要去找电源适配器?出货送一条TYPE-C 的2芯 线就好了,
我这样出货已经好几年了。现在这种充电头太多了,自己的充电板上面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H:
文字描述理解问题,自己买回来用就是了。4056默认1安,所以还是2安适配器合适,除非你限制充电电流。卖家以为你直接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有那种4.2输出给电池直接重的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自己的充电线路板,干嘛还要去找电源适配器?出货送一条TYPE-C 的2芯 线就好了,
我这样出货已经好 ...

嗯嗯,以后学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文字描述理解问题,自己买回来用就是了。4056默认1安,所以还是2安适配器合适,除非你限制充电电流。卖家以 ...

我就是配置成1A来充的。

多问问稳妥点,哪怕被鄙视也要问。:-)

楼主:
收到货了。

线长1.5米,标称输出5V 2A

测量DC插头的电压:
空载时电压5.025V,
900mA充电时电压5.04V。

个人觉得很理想。

网友:
给锂离子电池充电,电压不得超过4.2V!

网友:
有些配充电头的设备,恒流功能是做在充电头内的。设备内只监控电池电压,不控制充电电流,充满了就切断充电电流。比如戴森的充电头,就不能用普通的电源代替。估计这个厂家的客服不是很懂,你内置了4056,就可以用电源头。

网友:
这是个法律问题,你却当成技术问题来这儿问。他如果在聊天里说可以充电,回头出了什么事,或者你故意给他下套,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卖个充电头赚一两块钱,回头失火了赔偿几十万,太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