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sub-GHz无线麦克风,都是pi/4 DQPSK的调制方式吗?

楼主(2022-06-20):
有做这个产品的吗?

网友A:
数字调制大多是这种吧,大多都是芯片做好了,做应用开发的。。蓝牙或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调制大多是这种吧,大多都是芯片做好了,做应用开发的。。蓝牙或WIFI6 ...

我问的是Sub-GHz的,不是蓝牙或者wif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Sub-GHz的,不是蓝牙或者wifi的。

不好意思,没留意。。
sub-GHz无线麦克风  1G以内的,大多还是模拟调频的。。国内数字调制的1G很少有,性能也不怎么样。。。

网友B:
现在sub-Ghz都DQPSK这么高端了吗?不是一般都FSK或者GMS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sub-Ghz都DQPSK这么高端了吗?不是一般都FSK或者GMSK的吗?

http://www.bekencorp.com/index/goods/detail/cid/30.html

网友A:
这个是单片的,性能也一般,民用可以,上不了大舞台的。。。

只能国内卖,过不了FCC,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片的,性能也一般,民用可以,上不了大舞台的。。。

只能国内卖,过不了FCC,CE的 ...

性能差在哪里?

网友C:
估计谐波太大,fcc测试比较严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差在哪里?

信噪比,动态,灵敏度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谐波太大,fcc测试比较严格的

不是谐波,没什么谐波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先天性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谐波,没什么谐波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先天性的带宽。。

带宽是什么意思?

你是指,无线麦克风的带宽很大?有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片的,性能也一般,民用可以,上不了大舞台的。。。

只能国内卖,过不了FCC,CE的 ...

你好,请问,能上大舞台的无线麦克风,都是套片吗?有多少个芯片?

网上有没有方案介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能上大舞台的无线麦克风,都是套片吗?有多少个芯片?

网上有没有方案介绍? ...

大多数还是传统模拟电路,现在自媒体用小体积,多是数字式,百花齐放。。

但到舞台上或广播级,还是传统电路的多。。国外品牌几乎垄断广播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还是传统模拟电路,现在自媒体用小体积,多是数字式,百花齐放。。

但到舞台上或广播级,还是传统 ...

谢谢,请问为什么一定要用传统电路?

传统电路的哪些性能指标特别好?

网上有没有参考方案?

网友E:
我以前在深圳搞过1年的无线麦克风,不过都是模拟的。传统电路确实是很麻烦,麦克风不像对讲机那样频偏小,麦克风的频偏高达80k,所以接收机只能是用10.7鉴频,所以10.7前边那级混频就特别难做,一般是900多兆先混到70,然后进专门定制的晶体滤波器实施第一次混频。是的,我不能接受数字的,也不能接受少一级混频,我不敢想象把900多兆一猛子干到10.7。做好了都不容易现在所谓的数字化我根本就看不上,汽车音响都纷纷数字化了,音质大不如以前。理论上发射也很难,直接调在vco上会被锁相环牵引,正经的做法是一路晶体倍频上去获得频偏后再用频率合成器混到想要的频率和造信号源和广播电台一个路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为什么一定要用传统电路?

传统电路的哪些性能指标特别好?

无线麦克风是小众产品,以前没有专门的芯片,看似简单的东西,高端产品的要求其实是十分高的。
只是近年来,才有了二家国内的芯片公司开发了专门的单片芯片,但性能上只是一般民用,上不了大场面。。

和其它产品一样,已经内卷得很厉害,如果你连电路都不了解,就不要建议赴这混水了 ,当然如果能做到高端产品的性能水平又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在深圳搞过1年的无线麦克风,不过都是模拟的。传统电路确实是很麻烦,麦克风不像对讲机那样频偏小, ...

就是说,音频带宽比对讲机的要宽,同样射频带宽也一样,因此灵敏度做难做得象对讲机那么的高。。。并且无线话筒是前端设备,信噪比要求较高,否则噪声到后级就更难以接受了。。

网友E:
专业的无线麦克风真不是小众产品,量很大的。大到前端可以定制介质滤波器,中频可以定制晶体滤波器,量大到工厂愿意为你定制动圈话筒,量大到模具可以不惜代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专业的无线麦克风真不是小众产品,量很大的。大到前端可以定制介质滤波器,中频可以定制晶体滤波器,量大到 ...

与消费类对比专业的无线麦克风那点量,简直是毛毛雨 。。
以百为单位下单以万为单位下单的区别,我说专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专业的无线麦克风真不是小众产品,量很大的。大到前端可以定制介质滤波器,中频可以定制晶体滤波器,量大到 ...

国内 自媒体, 用的专业  领夹 麦克风。  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 自媒体, 用的专业  领夹 麦克风。  好用吗?

那些还不能称为专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与消费类对比专业的无线麦克风那点量,简直是毛毛雨 。。
以百为单位下单以万为单位下单的区别, ...

在消费类市场,无线话筒真是小众,你说的是完全对的,但专业的音频领域里无线话筒真不是小众而是必买的刚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消费类市场,无线话筒真是小众,你说的是完全对的,但专业的音频领域里无线话筒真不是小众而是必买的刚 ...

自媒体的出现,已经有了将无线话筒演变成消费类产品的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媒体的出现,已经有了将无线话筒演变成消费类产品的苗头

是的。 现在b站, 基本是个上w 粉丝的up。  都是标配 无线mic的。

对于一个视频来说, 好的收音 是成功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音频带宽比对讲机的要宽,同样射频带宽也一样,因此灵敏度做难做得象对讲机那么的高。。。并且无 ...

无线麦克风都是近距离通信,灵敏度不需要很高吧。

对讲机是要上千米的通话啊。。。当然需要灵敏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麦克风是小众产品,以前没有专门的芯片,看似简单的东西,高端产品的要求其实是十分高的。
只是近年 ...

感兴趣,不怕蹚浑水。

大佬,你看看附件。

附件这篇文档里面的意思是,数字麦克风,最大的问题是延迟。。。

除了延迟,其余的,似乎都不是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线麦克风都是近距离通信,灵敏度不需要很高吧。

对讲机是要上千米的通话啊。。。当然需要灵敏度高了。 ...

视距1000米是绝对需要的,灵敏度在40db的时候要有-108dbm,要求很高的。至少能看见就必须要通还要保证音质,不像对讲机动不动12db信纳比噪音都很大了。无线话筒可是不能有一丁点底噪的,至少最前端的话筒阻抗变换就要搞1年了,好多消费类搞不定就用灵敏度高的动圈话筒直接捅到vco里,但专业话筒因为有压扩根本就不可能不变换阻抗另外专业的无线话筒话筒的灵敏度都很低,前端的音频放大要搞到崩溃还不能被射频干扰,毕竟射频也有+13dbm的功率也不小,过fcc的时候你功率大一点就过不去,别人还要时不时的到你厂里来抽查,所以乱搞是不可以的,比对讲机难多了。对讲机基本是指标靠半导体保证,但话筒真的多出来很多和音质有关的仪器参与调试造起来也费劲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距1000米是绝对需要的,灵敏度在40db的时候要有-108dbm,要求很高的。至少能看见就必须要通还要保证音质 ...

无线话筒需要1000米的通信距离?

无线话筒不就是舞台上主持人和歌手用的吗?

网友E:
最起码1000米信号要非常好,在有好天线的时候3000米信号也要非常好的,后来数字化,由于扩频可以测距才把距离控制在1000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起码1000米信号要非常好,在有好天线的时候3000米信号也要非常好的,后来数字化,由于扩频可以测距才把距 ...

无线话筒不就是舞台上主持人和歌手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视距1000米是绝对需要的,灵敏度在40db的时候要有-108dbm,要求很高的。至少能看见就必须要通还要保证音质 ...

1000米??可靠不断频?没有那个专业的无线咪能做这距离,以发射机那点功率根本不可能,除非是固定使用,并且接收端使用带增益的定向天线。。

一般100米稳定可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兴趣,不怕蹚浑水。

大佬,你看看附件。

模拟电路延时us级别忽略不计,数字电路可不行,要保10ms内完成AD,压缩,传输,解压 ,DA一点也不容易, 还要解决纠错重传,断频噪声等等,。。国内目前没有那家可以很好解决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米??可靠不断频?没有那个专业的无线咪能做这距离,以发射机那点功率根本不可能,除非是固定使用, ...

100米之内稳定可靠,那对接收机灵敏度的要求,不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米之内稳定可靠,那对接收机灵敏度的要求,不高啊!

试试你就知道,还要包括在各种演出时复杂的电磁环境。。。

演出出现断频可是事故!!还有不要自已的测试为准,得让工程商,使用者测试为准。。

网友:
是的,实际使用环境是有人的,比如唱歌的时候,歌手转身了,人体就成了阻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你就知道,还要包括在各种演出时复杂的电磁环境。。。

演出出现断频可是事故!!还 ...

复杂的电磁环境,谁都无法解决啊。

433MHz和2.4GHz,都很拥挤。

全频段阻塞,谁都解决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杂的电磁环境,谁都无法解决啊。

433MHz和2.4GHz,都很拥挤。

那要靠接收机的性能,选择性,抗干扰能力 。。。。。

网友:
接收机前面要有腔体滤波器才能上高增益的天线,否则电磁噪音就把前端给堵了。并且前端要有特别低噪的大动态范围的管子,否则也不行。你看对讲机,日本的0.16uV灵敏度而基地台都0.3到0.4就是这样,你前端腔体滤波器插损1db噪音就恶化1db。这些都是射频的知识,现在的社会没什么用了,对讲机动不动就零中频了,我们都落伍了,你看我现在的工作是搬铁玩机床不干电子了,我觉得搞电子的都不能理解,买104电容贵了2分钱就大呼小叫的,我们玩铁干坏了好几十一块就不要了。还有那些写代码的,整天以精简为荣,写一行别人半天看不明白他才有成就感,那些优美的格式说是为了移植方便,浪费大把时间总之我已经是跟不上时代了,只能搬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靠接收机的性能,选择性,抗干扰能力 。。。。。

如果很碰巧,就是有同频干扰,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很碰巧,就是有同频干扰,咋办?

用无线电测向找出干扰源头暴打一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很碰巧,就是有同频干扰,咋办?

无线咪那点功率是没任何办法的 ,只有改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咪那点功率是没任何办法的 ,只有改频点

董卿正在主持,突然出现同频干扰,怎么随机应变的改频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董卿正在主持,突然出现同频干扰,怎么随机应变的改频点呢?

那就没救了。。
所以要提前规划好频点,避开常有干扰的频段。。。
现在的数字式,有些能跳频规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没救了。。
所以要提前规划好频点,避开常有干扰的频段。。。
现在的数字式,有些能跳频规避 ...

谢谢,我现在感觉,数字麦克风,最大的缺陷和难点,就是延时。

数字调制和发射,即使不加任何信道纠错编码(模拟通信天然的没有信道纠错编码),ADC采样、滤波、压缩、调制、解调、DAC输出。。。这个流程肯定要超过1ms的延时了啊!

咋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感觉,数字麦克风,最大的缺陷和难点,就是延时。

数字调制和发射,即使不加任何信道纠错编 ...

一般10ms内还可以接受,当然越短越好。。声音1ms跑0.36米,10ms 相当于隔着3.6米跟你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10ms内还可以接受,当然越短越好。。声音1ms跑0.36米,10ms 相当于隔着3.6米跟你讲话  ...

耳返,必须要1ms之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耳返,必须要1ms之内。

耳返的性能要求同样很高,我测试过很多了,没那个品牌的数字耳返能做到1ms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返的性能要求同样很高,我测试过很多了,没那个品牌的数字耳返能做到1ms内的。。 ...

你在哪个城市啊,很想去跟你一起测试无线咪和耳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个城市啊,很想去跟你一起测试无线咪和耳返。

号称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号称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

广东中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广东中山?

中山是做灯饰的,广东恩平

网友:
恩平以前经常去,从铸造话筒壳子开始基本上一条龙。但是产品价值不高,几个老板也想干好但自己不会没办法。盲目拉技术人员进入资方结果无一例外的破产,所以我后来干事绝对不把技术人员拉进资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山是做灯饰的,广东恩平

恩平?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们那边是不是主要采用BK和KT的芯片来做无线咪?

网友:
恩平有那种特像大蟑螂一样的食品,一盘子端上来吓都吓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平?

从来没有听说过。

小地方没听过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不是,KT,BK只是近几年出现的,之前都是传统电路,KT,BK的出现拉低了门槛,几乎将低端产品一网打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耳返,必须要1ms之内。

冠标的不是宣传延时比较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地方没听过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不是,KT,BK只是近几年出现的,之前都是传统电路,KT,BK ...

你是工程师,还是老板啊?

我想去恩平找你,探讨无线麦克风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冠标的不是宣传延时比较短吗

深圳市冠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全球智能无线音频技术领导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工程师,还是老板啊?

我想去恩平找你,探讨无线麦克风的技术。

我这半桶水半路出家的技术工,就不要说探讨,有问题就互相讨论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半桶水半路出家的技术工,就不要说探讨,有问题就互相讨论下就好了。。 ...

必须去恩平找你当面请教,恩平有高铁站吗?怎么到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冠标的不是宣传延时比较短吗

深圳市冠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校友企业,总经理唐军(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87级)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D:
中山是做灯饰的,广东恩平

你好,发不了私信,请问可以去恩平找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发不了私信,请问可以去恩平找你吗?

不好意思,咱们仅网上讨论过一下问题,目前不宜面谈。。

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在这提,能解答,我尽量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咱们仅网上讨论过一下问题,目前不宜面谈。。

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在这提,能解答,我尽量解答 ...

请问,无线麦克风内部,需要用到crystal filter 晶体滤波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无线麦克风内部,需要用到crystal filter 晶体滤波器吗?

你这晶体滤波器是指音频的,还是射频的?

按要求 有的会用到 介质或声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晶体滤波器是指音频的,还是射频的?

按要求 有的会用到 介质或声表 。。 ...

射频的。

无线麦克风的接收机射频通道,会用到晶体滤波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射频的。

无线麦克风的接收机射频通道,会用到晶体滤波器吗?

不一定,有的会有LC,有的会有介质或声表 ,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有的会有LC,有的会有介质或声表 ,腔体。。。。

奇怪,按理说,窄带的,都是用crystal filter,宽带的采用介质或者声表。

网友E:
只有晶体滤波器能得到好的矩形系数,但有带宽的晶体滤波器很难做,需要用许多晶体组合起来,并且那些晶体的频点都不一样,如果不是干这个的根本玩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有的会有LC,有的会有介质或声表 ,腔体。。。。

请教下,无线麦克风,接收机的中频,中心频率是多少啊?带宽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晶体滤波器能得到好的矩形系数,但有带宽的晶体滤波器很难做,需要用许多晶体组合起来,并且那些晶体的 ...

什么叫做有带宽的晶体滤波器呢?

难道还有晶体滤波器没有带宽?

网友:
好比说你去吃牛肉拉面,里面的牛肉薄如蝉翼,并且就两片。然后你会发现能有肉的牛肉拉面要加钱

楼主(2022-08-29):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有的会有LC,有的会有介质或声表 ,腔体。。。。

你看这颗芯片,从麦克风输入到音频输出延迟小于 3ms,是不是可以满足高端麦克风的需求了?

http://www.bekencorp.com/index/goods/detail/cid/32.html

网友H:
你去拆个罗德 Sony的无线麦克风产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去拆个罗德 Sony的无线麦克风产品看看

看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这颗芯片,从麦克风输入到音频输出延迟小于 3ms,是不是可以满足高端麦克风的需求了?

http://www.b ...

BK的这系列东西,性能也只能做KTV和一般的应用,离高端还远着。。

也过不了FCC,CE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BK的这系列东西,性能也只能做KTV和一般的应用,离高端还远着。。

也过不了FCC,CE认证。 ...

为什么过不了FCC,CE认证,主要是卡在哪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过不了FCC,CE认证,主要是卡在哪里了?

天生的,调制带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生的,调制带宽超标

调制带宽超标,是不是因为传输速率太高?

大概超标多少啊?

FCC,CE认证,要求的带宽是多少呢?能否把认证的规范发上来啊?

感谢!

网友D:
参见8.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见8.3

谢谢,8.3讲的是测试方法,没有提到具体的指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见8.3

你好,8.3讲的是测试方法,没有提到具体的指标啊!

能否麻烦你把具体的指标也传上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8.3讲的是测试方法,没有提到具体的指标啊!

能否麻烦你把具体的指标也传上来呢? ...

有的,8.3.2.2 图示就是指标,上面有标的,后面是数字设备和其它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8.3.2.2 图示就是指标,上面有标的,后面是数字设备和其它频段。。

你好,8.3.2.2 图示里面的B,是多少?

这个最关键的指标,没有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8.3.2.2 图示里面的B,是多少?

这个最关键的指标,没有说啊!!! ...

图中不是标了吗? 可算出B=800KHZ

网友E:
如果是数字的折腾半天带宽高于100k就不可能有什么意义,5块钱做一给单管的lc谐振话筒也有不错的音质只不过是带宽大导致的。看看调频广播电台的带宽就知道了,即便是模拟的,频偏也不能宽。实在点说,音质的瓶颈就是带宽。带宽够的话,图像不是也传了。民用的所谓数字话筒没有底线,实际的带宽都不能收敛,稍微有点规则都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数字的折腾半天带宽高于100k就不可能有什么意义,5块钱做一给单管的lc谐振话筒也有不错的音质只不过 ...

楼上不是说B=800KHz吗?

你怎么又说带宽不能超过100KHz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不是标了吗? 可算出B=800KHZ

怎么算出来的?

我琢磨半天,还是不知道800这个值,你是怎么得到的。

我以为ETSI有另外一份文件制定了这些具体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算出来的?

我琢磨半天,还是不知道800这个值,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只是一个实例,带宽要求并不是一个简单要求,产品有分类,不同的种类品种,不同的频段等,要求都不一样,具体可向专业的测试机构咨询。。无线咪的要求比这图还要高。。

很多频谱都已将限值内置,打开就可方便看到是否合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一个实例,带宽要求并不是一个简单要求,产品有分类,不同的种类品种,不同的频段等,要求都不一样 ...

谢谢,总之,国内做不了高端麦克风,就是因为带宽超标?

那进口的麦克风是怎么做的呢?老外是怎么让带宽受限,同时,音质又很好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总之,国内做不了高端麦克风,就是因为带宽超标?

那进口的麦克风是怎么做的呢?老外是怎么让带宽 ...

我没说国内不能做高端麦克风 ,国内也能做合标的,合标并不难的。
高端麦克风一般是专业用途,出问题就是演出事故,人家相信品牌,就算做得和品牌一样,人家还是不相信你,稳定性还得有时间去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国内不能做高端麦克风 ,国内也能做合标的,合标并不难的。
高端麦克风一般是专业用途, ...

喔,国内做的高端麦克风,合标的,音质怎么样?跟老外相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国内不能做高端麦克风 ,国内也能做合标的,合标并不难的。
高端麦克风一般是专业用途, ...

请问,国内做的、合标的高端麦克风,音质怎么样?跟老外的相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国内不能做高端麦克风 ,国内也能做合标的,合标并不难的。
高端麦克风一般是专业用途, ...

大佬,讲讲啊,国产的高端麦克风,到底音质咋样,有没有啥推荐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留意。。
sub-GHz无线麦克风  1G以内的,大多还是模拟调频的。。国内数字调制的1G很少有,性 ...

模拟调制,有没有什么弊端和缺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sub-Ghz都DQPSK这么高端了吗?不是一般都FSK或者GMSK的吗?

为什么说DQPSK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