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2v低压降电源芯片

楼主(2022-06-20):
寻找一个12v输出的低压降线性稳压芯片,就类似于ti的tps7333或者tps7350那种,大佬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
ti官网不就能找到一大把么……
12V转5V、3.3V这种的,78XX不也可以用么

网友A:
楼主告诉你个好方法,直接去贸泽搜就行,提供过滤功能,https://www.mouser.cn/c/semicond ... e-regulators/?q=LDO  ,包含大多数厂家的,寻找元器件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告诉你个好方法,直接去贸泽搜就行,提供过滤功能,https://www.mouser.cn/c/semiconductors/power-man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