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光纤冷接头遇到问题了,都是单芯光纤,区别为啥这么大:(

楼主(2022-06-21):
2005年左右出的光纤称为光纤A,2019年左右出的光纤称为光纤B,
用简易法做过光纤冷接端子,在光纤B上一次就成功了,
在光纤A上做冷接端子7、8次都没有成功,这是怎么了

光纤A的涂层是透明的,光纤B的涂层是蓝色的,这俩光纤在材质和技术上有区别么,具体是哪些区别呢?
为何在光纤A上简易法试了这么多次就是成功不了呢

网友A:
断面不够光滑平整,跟割到切割也有点关系,用电弧打火机熔一下吧

网友:
多数情况是割刀不行,也可能是冷接头型号不合适,按LS说的,熔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面不够光滑平整,跟割到切割也有点关系,用电弧打火机熔一下吧

光纤B和光纤A为啥区别这么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纤B和光纤A为啥区别这么大呢

材质肯定有差别,光衰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肯定有差别,光衰也不一样

新出的光纤涂层是不是都不透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面不够光滑平整,跟割到切割也有点关系,用电弧打火机熔一下吧

你真的试过用电弧打火机熔光纤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出的光纤涂层是不是都不透光的?

是的,涂层主要就是保护作用,透光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涂层主要就是保护作用,透光尽量小

单芯光纤是不是不用考虑透光的问题?
看到有些单芯光纤涂层是透明的,有些单芯光纤涂层是不透光的,这两种单芯光纤性能上是否有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