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自带蓝牙的单片机推荐,最好cortex内核的。

楼主(2022-06-21):
电池供电,要求低功耗 。国产的最好。价格低点好。

网友:
CH579  PHY6212

网友A:
CH579 好用,CH582 583便宜

我再补充几个国产的

SYD8811
ATS2853
LE5010/LE5110
ST17H65
AT32WB415
N32WB452

网友A:
刚好最近在做蓝牙方面的案子,提供一些资料供参考

网友:
syd8810  cm0

楼主:
太全了,非常感谢!

网友B:
目前用的Nordi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579 好用,CH582 583便宜

我再补充几个国产的

CH582/CH583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D:
内卷的国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卷的国产芯片

我曾经还卷到用2块钱不到的2.4g soc实现ble广播实现单向给手机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H582/CH583大概什么价钱?

3块左右,579  6块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块左右,579  6块左右

也不便宜…

网友:
我用富芮坤的,性能和价格都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在做蓝牙方面的案子,提供一些资料供参考

你用过的型号还挺多的,这说明参与BLE赛跑的厂商选手开始多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便宜…

M0核的再卷下去,厂商就没什么肉吃,可能还有点汤喝了,到时再换到M4核继续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过的型号还挺多的,这说明参与BLE赛跑的厂商选手开始多起来了

是的 雅特力的WB和国民的WB系列 也在推了,竞争的不少

网友F:
M0&M3内核的国产蓝牙 慎用。掉坑里的朋友一堆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0&M3内核的国产蓝牙 慎用。掉坑里的朋友一堆一堆的。

有推荐的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Nordic的

啥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型号的

nRF52820

网友:
非常感谢,正要用蓝牙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0&M3内核的国产蓝牙 慎用。掉坑里的朋友一堆一堆的。

可以透露一下是掉到哪些国产蓝牙的坑里了吗,以后绕道而行

网友I:
N32WB031,m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透露一下是掉到哪些国产蓝牙的坑里了吗,以后绕道而行

估计步步是坑,没法说,哈哈。

网友J:
个人了解的国产蓝牙一些小坑:
1、有些功耗差有待优化
2、好像很多ADC的性能都比较差,SDK需要采集多次然后平均数处理
3、固件启动有些IO口上电会有短时间电平变化你无法控制
4、可能没有唯一MAC(就是没有自带蓝牙联盟的mac)

网友:
DA14531/DA14530性价比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个人了解的国产蓝牙一些小坑:
1、有些功耗差有待优化
2、好像很多ADC的性能都比较差,SDK需要采集多次然后 ...

国内蓝牙IC 都是通过外部flash存储程序。而这种不带CRC的程序存储方式,在MCU启动的时候有一定概率会死机。除非硬复位不然无解。基本原因是从flash读程序的时候,导致读取到的程序错误。跳转后看门狗都没启动就死机了。。

这个问题在所有M0/M3核 程序存放在外部flash的MCU中都存在。。例如 某flash大厂的F系列。

以上问题是血的教训得来的,不要怀疑。

网友G(2022-11-09):
引用 网友I:
N32WB031,m0的。

国民的这个用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民的这个用的咋样

例程还太少。

网友:
极海也出了一颗,BLE5.2的,M0内核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国内蓝牙IC 都是通过外部flash存储程序。而这种不带CRC的程序存储方式,在MCU启动的时候有一定概率会死机 ...

感谢分享经验,纯好奇哪些类型的芯片能符合这种问题。

1 片内bootloader跳转外部的存储器是否会有这种问题?
2 不是cortex而是RISCV会不会有?
3 怎么测试这种问题,故意尝试挂一个非法内容的flash吗?

网友:
ESP32C3 ESP32S3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经验,纯好奇哪些类型的芯片能符合这种问题。

1 片内bootloader跳转外部的存储器是否会有这种问 ...

m0,m3内核,程序运行在外部SPI flash的基本都会。

网友:
汇顶 不错,不管功耗还是技术架构,就是非“国产”的价格

网友L:
今天展会看到TI有推M0的,带蓝牙

网友M:
引用 网友F:
m0,m3内核,程序运行在外部SPI flash的基本都会。

外部flash 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是不是就稳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今天展会看到TI有推M0的,带蓝牙

深圳的展会吗?前两天有一个半导体的,这两天是什么展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外部flash 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是不是就稳定了?

关键是拷贝的过程,除非用BOOT ,带上校验,不然都有可能出问题。

如果把整个程序拷贝到RAM来执行,你确定你有这么大的RAM。如果有上MB的RAM,还会是M0,M3内核吗?

这个问题也是GD早期F系列都存在的问题。

网友:
phy6252现在开始熟悉,扯淡的是蓝牙部分没有文档,外设倒是有文档,搞不懂

网友:
国产的

泰凌葳
炬芯
中科蓝汛

网友O:
杰理的还带USB 两块左右
不知坑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N:
深圳的展会吗?前两天有一个半导体的,这两天是什么展会?

在大中华那里举行的,全是分销渠道的在站台。要不就是卖仪器的时德,泰克,普源。cadence。香港的有几个科技园过来招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杰理的还带USB 两块左右
不知坑如何

我们也想用,发现只有一个程序,所有的东西都聚一起了。没有文档,一开始连怎样使用烧录器都没说明,网上资料基本没有。有钉钉群,但问一百个问题回复不到一个。

网友(2023-06-05):
CH32F208WBU6 蓝牙芯片怎么样啊,有用过的朋友欢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们也想用,发现只有一个程序,所有的东西都聚一起了。没有文档,一开始连怎样使用烧录器都没说明,网上 ...

杰理,只有代理商能顺利拿到全套资料,其它市场上,资料都不午怎么全,价格确实不错,但技术服务这块,不是正规代理,很麻烦。

网友Q:
dialog的可以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Q:
dialog的可以瞅瞅

da14585,价签,京付2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