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14驱动AO3401控制24V2A总是烧

楼主(2022-06-21):
这样的一个电路,MCU控制9014的基极

算了下电压AO3401的Vgs<12V的极限值,

9014的耐压也有40V,但为啥AO3401和9014总是烧掉呢

网友:
MOS打开,关闭太慢。

网友A:
看不出来啥问题,会不会三极管品质有问题。亲生经历,在某PCB商城买的有一盘三极管经常烧,换了个供应商,一模一样厂家型号的,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网友:
MOS用好了还是有难度的,没有把握还是用达灵顿
9014都烧,要找找别的问题了

网友:
三极管还是MOS管经常烧啊,三极管烧的没道理,MOS估计是因为开始关闭频繁造成的损耗过大损坏,也就是栅极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啥问题,会不会三极管品质有问题。亲生经历,在某PCB商城买的有一盘三极管经常烧,换了个供应商, ...

我也奇怪了,9014都能烧

网友B:
24V驱动电磁阀了吧

网友:
总烧更好找问题啊,总比很少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驱动电磁阀了吧

测试的时候带了个直流电子负载

网友C:
9014都烧了,是不是输入电压有问题,这个串的电阻真是太大了,开关速度得多慢

网友:
MOS烧可能是开关速度慢,g极不要那么多分压电阻,用稳压管看看能否更快些开启;然后9014烧,没太想明白怎么挂的。。。。。

网友:
温升扛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14都烧了,是不是输入电压有问题,这个串的电阻真是太大了,开关速度得多慢 ...

47k电阻等效的话,开关时间应该在50us左右。。1ma电流驱动需要10us时间关断。

网友:
AO3401的DS耐压值是30V, 24V的工作电压,如果有感性负载的话,一个反向电动势就可以挂掉AO3401的.
24V输入和输出,各加一个二极管对地,保护一下释放反向电压会好很多.
另个R32(1K)可以为0欧, R8(1K)改大一点5K左右差不多.

网友B:
R8太小了,三极管的ib=24mA了。

网友:
Q1的GS之间最好加一个稳压管,限制一下VGS电压

网友:
2A不烧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太小了,三极管的ib=24mA了。

R8左边接单片机,5或3.3v

网友:
等大神解读

网友:
电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8太小了,三极管的ib=24mA了。

这网络命名我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认为是 24V 电平的 enable 信号
叫 PWR_24V_EN 都稍微好点

网友:
明确一下,输入信号到底是24V还是5V/3.3V,如果是24V,R8阻值不妥,如果还有长线,看是不是有反向超过5V的峰,有的话基极反向挂一个1N4148。
既然R4有47k,那么9014不太可能是从集电极烧掉的,基极的可能性较大。
AO3401方面,不能在24V上使用30V的器件,炮灰,换55V或60V的mos。
9014可以尝试更换为MMBTA05,基极电流限制在10mA以内。

网友:
9014 集电极串47K,加220V也不会烧9014呀?
24mA灌进9014基极也不会烧呀?否则用Rx1档电阻档测9014也会死?

是不是管脚错,24V通过1K反向击穿并且烧坏BE或者CE结

网友D:
mos管耐压太低,起码得用10A100V的,电磁阀要加上反向续流二极管

网友:
2A呀, 不是小电流了.  pdf那资料是极端条件: 1 散热极好, 2 温升100多.
24V怎么来的, 干扰, 峰值, 浪涌,,, 超过AO3401了吗?
AO3401那么小的体格

网友E:
9014 工作在深度饱和区,不烧才见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9014 工作在深度饱和区,不烧才见鬼。

深度饱和区为啥会烧,请解释下。上面一众人都说三极管按现在条件不可能会烧。

网友:
你算一下现在的IBE和 ICE 是多少?已经远远超出9014 的极限了

网友:
Vgs约16V,偏高。对应R28和R33电阻加大,R4改小。

网友:
EN_24V楼主的意思是MCU的输出,那只有5V/3.3V左右吧。按3.3V算,VBE=0.7V,R8两端电压应该为2.6V,那IBE应该是2.6m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耐压太低,起码得用10A100V的,电磁阀要加上反向续流二极管

mos 本身自带的二极管还要在外部增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度饱和区为啥会烧,请解释下。上面一众人都说三极管按现在条件不可能会烧。 ...

深度饱和更不会烧,他估计是看错是用24V驱动的了。

网友:
9014 在 TO92 封装下是中置基极的脚序,因此如果正反搞错的话直接就是 B-E 结承受高压反压。
又由于集电极限流电阻很大,也许 B-E 结承受的上述反压仅仅处于齐纳击穿的状态,因而能勉强工作几个周期。

建议上照片,否则这 9014 实在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