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压机如何通过电子的方式控制

楼主(2022-06-21):
需要用到一个空压机集成在设备中,买来的空压机发现是机械控制的开关(应该是机械开关同时控制了气路和电路),也就是这种压缩机不能通过插拔电源的方式控制开关机,但设备的对外开关只能通过通电和断电来开关机,找了一圈发现只有得力的小功率空压机可以通过电子船型开关控制,但这个压缩机功率太小,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啥方案。

网友A:
其实它是可以的,我有时候嫌麻烦,就直接用插排上的开关控制(and,他们官方也让用插排延长),但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可以分析一下它为什么有这些限制,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怕电机在某些情况下启动失败而一直处于堵转状态,这种感应电机有个劣势是启动扭矩非常低,而启动时:
1.如果气罐里压力较高。
2.或者那段软管里的压力没有泄掉。
3.或者接了插排,压降导致电机电压不足。
就会启动失败,跟冰箱压缩机其实是一个事情。

而实际情况呢:
1.气罐里压力较高时压力开关不会接通,这种情况下接通电源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电机也不工作。
2.看到它软管后面接了个电磁阀吧?现在卖的这种气泵基本都有这个电磁阀了,这个电磁阀与电机供电在一起,只要电机掉电,电磁阀就会泄掉那段软管里的压力。
3.电压不足是没治的,总不能买个110V的用变频器驱动。

如果要集成设备里,只要它上面压力开关和电磁阀是正常的,直接控制电源没问题,但不能很快的开关,因为电磁阀卸掉软管处压力可能需要1秒时间,没泄完就再次上电,恐怕不行。

或者用压力传感器或其他压力开关代替它自身的设计,只利用泵头、气罐和上面的泄压阀(红色带环在图中另一侧),自己处理这个部分的逻辑和压力控制,但实属没必要,而且不一定比它原装的可靠。

编辑补充:

集成设备里其实有个问题比这个电源的事情更严重。

就是如果仔细看它上面的标识,就会发现它对这个气罐排水和机器检查的要求十分严格。实际使用时,即使是北方,里面也会有很多水,如果不及时排水,气罐下面会生锈,而焊缝也在下面,锈的严重了会在焊缝位置爆炸开来,威力巨大。

所以当集成在设备内时,似乎应该在下面排水口安装一段管子,连接至一个可以容纳一定水的缓冲耐压容器,或者直接一个可以同时兼容水和气的电磁阀,定时自动排水,网上也有一些成品可以找找看。

网友:
你用电子开关串联在线路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就把它那个机械开关当做过压保护自动停止开关来对待就完事了,就是说它那个机械开关常闭。

网友:
黑色的盒子是压力继电器,压力到后开关断开,电机停止。电机停止的同时压力继电器旁边的电磁阀也断开,泄放掉缸体内的余压。这个是可以直接切断电源控制启停的,原空压机电路不动。

网友:
黑色的盒子是压力继电器,压力到后开关断开,电机停止。压力低自动启动,都是这样使用,如果功率/电流很大,则再加一个大的接触器,

网友:
一般直接随系统上电,再在气路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进系统做检测。机械式,电子 式都可以。排水有自动机械款。

网友:
接触器控制220

网友B:
这种一直通电不就行了吗? 没压力的时候 自动打气,压力上来了自动停止,他自己自动控制

另外 集成到设备里面 一定要买静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它是可以的,我有时候嫌麻烦,就直接用插排上的开关控制(and,他们官方也让用插排延长),但没有遇到 ...

感谢老哥解惑,看来还的做个排水装置引到设备外面,看到有卖的只排水不排气的阀,准备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直通电不就行了吗? 没压力的时候 自动打气,压力上来了自动停止,他自己自动控制

另外 集成到设备 ...

主要是在设备中不好说使用者什么时候通电什么时候断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设备中不好说使用者什么时候通电什么时候断电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意思就是设备总要有个总开关吧,总开关如果控制了压缩机,但压缩机又不允许随意插拔电源的方式控制开关(需通过压缩机上的机械开关控制),那么使用者又有可能随时开关设备上的总开关,这就有烧坏压缩机电机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设备总要有个总开关吧,总开关如果控制了压缩机,但压缩机又不允许随意插拔电源的方式控制开关( ...

放心,耐操的很,可以随意通电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