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固态,克隆到更大容量硬盘,怎么不重装系统和软件?

楼主(2022-06-21):
已经好多年没装过系统,都是买电脑时装一次,然后用到换电脑,但是现在硬盘只剩200多G了,电脑才用1年多,还能再用两年,大的固态倒是有不少,怎么利用上?

两台电脑,分别两种情况。

第一台,只有一个1T的固态,C盘384G,剩下的D盘,这个怎么直接把全部数据换到一个2T的固态上面,而不影响系统和软件的正常使用?

第二台,也就是现在主要在用的,2个1T的固态,C盘,D盘,各一个,但是现在都剩得不多了,准备至少先把D盘这个换成2T的吧,软件大部分装C盘,但是也有个别在D盘,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全盘复制过去,然后再扩展空间?

分区助手,有个硬盘克隆可能,但是试过几次,把1T的这个电脑,克隆到2T的上面,都不成功,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A:
选左边的迁移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左边的迁移系统

可是我一个硬盘有2个分区,这个应该只能迁移系统盘这个分区吧?

网友:
其它分区可以用分区克隆吧?不知道傲梅这软件有没有这

网友:
用另一个 傲梅轻松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三星的SSD,用三星的DATA MIGRATION软件复制操作系统,复制好的硬盘直接替换旧硬盘,复制的时候可以调整分区的大小。简单又傻瓜化,没有失手过

网友:
克隆以后可能要修复引导

克隆和修复引导都可以用dism完成

话说这么多ssd吃灰,不如放一点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B:
我迁移过一次,用的 Macrium Reflect. 迁移原因是 SSD 疑似有损坏的地方,也是新的 SSD 比原来的大

DiskGenius 应该也是好用的,有引导问题能修复一下,也可以调整分区大小。Macrium Reflect 从 8.0 开始才支持克隆时调整分区大小/位置

网友:
去找一个叫 EaseUS Todo Backup 版本为 free 9.1 的,他可以 SSD 对 SSD 做完整的搬移并设置为启动盘,操作很容易,几乎全自动,供您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迁移过一次,用的 Macrium Reflect. 迁移原因是 SSD 疑似有损坏的地方,也是新的 SSD 比原来的大

DiskGe ...

dg只能硬盘拷贝。其实网上有关于uefi克隆之后无法启动的原因。。主要是m$这帮三哥故意恶心人,给gpt分区全部加上了guid,然后你克隆完的硬盘克隆工具默认是不在系统挂载硬盘的,就是因为win系统看到一模一样的分区会故意随机一个新的guid!只要点一下挂载硬盘分区guid就对不上了。但它的bootmgr只认旧的guid,只能手动添加一个新的guid启动项了。这不就是故意折腾用户!不是geek玩gpt分区克隆几乎不可能启动起来。

网友:
win10 貌似不能克隆

网友:
三星的固态可以直接迁移

网友:
DiskGenius 系统迁移试过是可以的。

笨办法是使用 Dism++ 之类软件备份系统,再还原到新硬盘,修复引导……

网友D:
最近刚刚用 DiskGenius 系统迁移把笔记本自带的 512GB SSD 升级到 1T,,用了半个多月了,,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刚用 DiskGenius 系统迁移把笔记本自带的 512GB SSD 升级到 1T,,用了半个多月了,,暂时没发现问 ...

系统是win10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刚用 DiskGenius 系统迁移把笔记本自带的 512GB SSD 升级到 1T,,用了半个多月了,,暂时没发现问 ...

请问老哥,系统迁徙,可以在在用着的系统上,运行diskgenius来迁徙系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dg只能硬盘拷贝。其实网上有关于uefi克隆之后无法启动的原因。。主要是m$这帮三哥故意恶心人,给gpt分区 ...

我记得我用 DiskGenius 克隆分区还手动改过 GUID
默认克隆分区到未分配区域,GUID 会保持原有的不变

能改的 GUID 好像有两个,一个长,一个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win10吗?

是 Win1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哥,系统迁徙,可以在在用着的系统上,运行diskgenius来迁徙系统嘛? ...

我就是在要迁移的系统上运行的 DiskGenius,在最后一步可以选择“重启到 WinPE”,在 WinPE 下执行迁移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在要迁移的系统上运行的 DiskGenius,在最后一步可以选择“重启到 WinPE”,在 WinPE 下执行迁移 ...

哦哦,那最后还是得回到PE上执行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在要迁移的系统上运行的 DiskGenius,在最后一步可以选择“重启到 WinPE”,在 WinPE 下执行迁移 ...

好,谢谢,晚上回去先用1T的这个老电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哦,那最后还是得回到PE上执行这个过程

全自动的,,设置好后点“重启到 WinPE”电脑自动重启、进入WinPE、自动打开DiskGenius开始系统迁移,,等迁移完关闭电脑换硬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的,,设置好后点“重启到 WinPE”电脑自动重启、进入WinPE、自动打开DiskGenius开始系统迁移,, ...

我楼主位的分区助手,克隆硬盘,也是这样的,原来的固态硬盘不动,正常启动系统,新固态用USB硬盘盒接电脑上,在软件里面设置克隆硬盘,选好目标硬盘等选项后,后自动重启,进入到 WinPE,自动克隆,只不过,最终克隆出来的,装到电脑上去,启动不了,好像能看到windows启动界面,然后就一直重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的,,设置好后点“重启到 WinPE”电脑自动重启、进入WinPE、自动打开DiskGenius开始系统迁移,, ...

嗯嗯,迁徙完,老硬盘还能正常用嘛?是复制,还是剪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迁徙完,老硬盘还能正常用嘛?是复制,还是剪切?

是复制,原来的盘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克隆或者用ghost文件恢复以后,再修复一下引导分区就可以了,我经常这么做。每新买一台电脑,就这么操作一次,系统和所有开发环境很快就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克隆或者用ghost文件恢复以后,再修复一下引导分区就可以了,我经常这么做。每新买一台电脑,就这么操作一 ...

用什么软件修复?在winpe里面修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修复?在winpe里面修复吗?

对,winpe里一般都有这个工具

网友:
ThinkPad x13只有一个硬盘位,用绿联的硬盘盒,从KC3000-1T的固态转移系统到970 EVO PLUS-2T的硬盘,三星的软件直接点击后没有任何反应,一直0%,中了传说中的那一小部分概率(无效)。分区助手拷贝了3个多小时,换上硬盘直接就启动不起来。最后就是重装系统搞定的。折腾来折腾去还是重装了系统。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的,前段时间刚把500G的换成2T的,没重装系统

网友:
买个硬盘对拷机,一百多块钱就完事了。直接整盘拷贝到大硬盘,电脑用大硬盘直接可以启动。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G:
搭车问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把一台实体电脑的硬盘映像,放在虚拟机上跑?

网友:
Ghost,盘对盘,然后调整分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把一台实体电脑的硬盘映像,放在虚拟机上跑?

可以,但第一次启动后要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winpe里一般都有这个工具

进入启动界面后,转圈几十秒,然后蓝屏,在winpe里面修复引导,也没有用。

楼主(2022-08-02):
顶一下,有人知道上面这个蓝屏错误是什么原因吗,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有人知道上面这个蓝屏错误是什么原因吗,怎么解决?

这个有几种可能
1、硬盘类型换了,如从ide换成了ahci,ahci换成了nvme。
2、BCD文件中指定的引导分区或目录不对。

第一种情况,有些PE里带一个服务管理工具把相应的硬盘驱动开起来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PE下用bootice编辑bcd文件,指向正确的引导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