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常见带线CR2032电池的接头叫什么接头?

楼主(2022-06-22):
如题,常见CR2032电池换接头:

这种间距应该是1.25MM吧?某宝能搜到就是贴片2P 1.25MM,这种跟MX1.25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其他叫法?

网友A:
自行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比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MX1.25也是长成这样 啊: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种连接器的名称我也很困惑,ZH MX MH的叫法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器的名称我也很困惑,ZH MX MH的叫法都有

基本都是兼容大厂的。
TE、3M、Molex、JST、HRS这几家找一下,都能见到原型。

网友:
MX1.25 原型是 Molex 5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