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5年扬州梦:一个小电工对国产替代的体会

楼主(2022-06-22):
川大爷发动的毛衣战都快4、5年了,加上covid缺芯的折腾,醒来时突然发现改变了挺多。

作为一个小电工,主要精力在于产品功能的实现和产品技术进展的跟踪,半导体器件不过是实现功能的一个工具而已,无所谓用谁家的产品。

毛衣叠加缺芯的折腾,现在突然发现可以替代的国产芯片越来越多了,BOM表里面进口芯片越来越少。

简单逻辑电路、简单电源芯片,简单运放(甚至是部分精密运放)、通信芯片模块,单片机。。。都国产化了,,,

现在新设计的产品,都已经以国产单片机作为开发的主打芯片了。

ADI、Xilinx、Altera、LT,AVR,这些牌子的芯片,除非没得选,否则已经被拉入黑名单:太难买了,一副大爷的模样。至少被以下芯片伤过:adi的dac,spartan,atxmega,lt的电源芯片,cyclone。。。

在下还是很欣赏TI的,TI的芯片性价比非常高,供货基本也没有问题,整个一条龙服务还是可以的。但是在地化毕竟还是有一定问题,比如说发票几个月了都不开过来,等到我花儿也谢了。(难道是gov搞它??)

其实国产替代还是处于用户本身的利益:价格低一半,供货更好,如果使用上并没有特殊需求,为什么要选又贵又不好买的进口芯片,傻吗?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使用的国产,都是国产?

等国外恢复供货和价格回落正常后,你还会继续使用国产?

网友B:
要是厂家联合代理炒货这种国产厂家能少点,国产还有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厂家联合代理炒货这种国产厂家能少点,国产还有希望

都是国外的产品买不到,国产的才有活路。

网友:
都是一般的民用消费品,或者是国外停产了国内还有市场,于是有人一模一样抄一个出来,就国产化了,稍微高端的你看看。

用国产的要摸着石头过河,踩着一个又一个坑。。。

网友:
歪果仁被打扮
穿一身清朝礼服
看起来是清朝人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使用的国产,都是国产?

等国外恢复供货和价格回落正常后,你还会继续使用国产? ...

莫大这一灵魂发问啊,哈哈~
其实刻意为国产而国产,谈主义而不谈生意,是形而上学了的。
毕竟所谓国产,公司Top10的中高层,还是有海龟,TI/ADI等行业相关大厂履历的;然后,目前还没有看到全面“内循环”的态势出来的。

网友:
用国产的要摸着石头过河,踩着一个又一个坑。。。

楼上说的没错。

我踩了几个坑了。

还好都是做几百或者1K板子,换料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
看行业吧

网友:
我用国产器件也踩了不少坑,但是总体上耐心克服下困难都能用。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不求国产生出的孩子(IC),生出来立马23岁,能够独挡一面,但是只要将就能用,我都会给他长大成人的机会,继续的进行支持。我是会优先选择国产,毕竟成长需要支持。

网友:
超低纹波的电源芯片 大量的模拟芯片 国产能代替的好少,如果是纯数字电路国产的确可以上了。

网友C:
看到扬州,mark一下。

网友:
国产芯片好多坑,而且国产芯片的很多坑不会主动告诉你的,厂家的库文件是拿ST的改的还有错。
这段时间折腾一款国产32F030芯片被坑惨了,I2C偶尔初始化后不能工作必须先软件复位I2C模块后再初始化才行,SPI发不了8bit长度的数据点不亮显示屏,折腾了几天最后只好软件IO模拟

网友:
据说现在国产MCU厂家过万家,有大佬能确认下吗

网友:
等楼主哪天不小心掉坑里就不会说这个话了,之前用过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替换,有百分几的不良,出问题后厂家居然说部分出厂漏配置了。这是ic行业吗?我们临时工组装线的不良率还没有这么高呢?

网友:
我们用的DSP只有美国能造,而且在老美也是相关领域数一数二的的企业才能造,怎么替代,我们也想有替代,动不动就52周的货期谁受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扬州,mark一下。

扬州哪里,兄弟

网友E:
我现在也是,能选到国产能用的,就用国产的。相对来说,低端的领域国产的用的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3年来, 我们公司都上GD, 新唐,以前看不上的全志也用了, CPLD 换AGM, DCDC 换成换成国产

MOS 管100% 国产;

74XX 的IC  国产进口对半

STM32 M7,ATMEL 的ARM(老项目用的M3) 涉及的项目全部更换 为国产兼容的  M4 或者全志 A7 核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是,能选到国产能用的,就用国产的。相对来说,低端的领域国产的用的是越来越多了 ...

当进口比国产价格贵不了多少,并且货源很足的时候,保证你会换回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进口比国产价格贵不了多少,并且货源很足的时候,保证你会换回进口。 ...

老大说得对,只要价格相差不大的时候,货源一旦充足了,为了产品可靠性,肯定会换回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进口比国产价格贵不了多少,并且货源很足的时候,保证你会换回进口。 ...

看行业
我们产品招标规范写明了产品使用的主要器件 100%国产品牌,不管你国产来历如何。

网友:
刚换了国产,板子上换了4颗核心料,便宜了不少,对我来说够用了,毕竟只是民用

网友:
扬州的么,帮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扬州哪里,兄弟

郊区的,高邮八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郊区的,高邮八桥。

江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行业
我们产品招标规范写明了产品使用的主要器件 100%国产品牌,不管你国产来历如何。

如果电视号称:主要器件 100%国产品牌,

我肯定不会买。

如果电吹风这么说,可以买。

网友:
很多投标都有国产化率的要求,,又得确实要求全国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使用的国产,都是国产?

等国外恢复供货和价格回落正常后,你还会继续使用国产? ...

原来国产上镜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有了上镜的机会。基本能用的情况下,民用小家电有很大概率替换进口。至少现在的简单控制的小家电已经基本看不到进口的mcu了。

网友G:
实在不得已,还是不用国产,国芯套路太深,以前用芯洲的DCDC,几毛一颗涨到快10元,还没有,当然可能我们用的量少,哈哈

现在DC还是选 MPS,TI,,MCU用 STM32G,多好,也不贵,起码放心不担心工厂倒闭吧

网友H:
TI的芯片性价比非常高,供货基本也没有问题??????????????????????????????????????????????????????????????????????????????????????????????????????????????????????????????

网友I:
大家用国产芯片踩到坑的请分享一下。
我也用过一些低端模拟芯片,总的来说还好,价格差别好大。
踩到的坑:编带包装有极少数放反的。不良率比进口的稍大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家用国产芯片踩到坑的请分享一下。
我也用过一些低端模拟芯片,总的来说还好,价格差别好大。
踩到的坑: ...

说个离谱的:

南京的代理商自费买了三块 GD32 开发板(官方的)提供给我们,我拿到手就有两块不工作。

刚把那两块寄回去,第三块工作了几天又不工作了... 只好再将它寄回去。

等全部拿回来,它也是断断续续的的工作,只好将大部分零件拆了,勉强用来调试,然后等自己做的新板子到了才彻底解决不稳定的问题。

然后底层驱动在 gcc 下编译的文件不稳定,一会儿工作一会儿异常,

找官方的技术支持也猜不出个所以然,就强调用 keil 毫无问题 ...

直到我自己抽空研究他们的 gcc 代码才发现问题:boot 时 PLL 切换没有等待系统稳定就跳过去了,所以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

后来自己独自花了半年时间才将 Mbed OS 移植成功(官方完全帮不上忙),因为我们之前产品的所有 APP 全是在 Mbed OS 上架构的。

PS:

GD32 的官方 MCU 开发板看起来就是毕设作品,看不到有可靠性方面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个离谱的:

南京的代理商自费买了三块 GD32 开发板(官方的)提供给我们,我拿到手就有两块不工作。

谢谢大佬提醒,的确要非常小心,我也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个离谱的:

南京的代理商自费买了三块 GD32 开发板(官方的)提供给我们,我拿到手就有两块不工作。

是的,感觉国内电子公司的标准化和客户支持不够。
曾经买过屹晶微的电源芯片想替代当时涨价缺货的PI芯片,和PI相比,首先网站上的器件手册不够详细,应用笔记没有,设计实例,计算公式设计软件没有。对接上了应用工程师,但最终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没给解决,最好只能放弃了屹晶微。

网友:
上次搞了一个国产的...换完买料,才发现断货了....废了1000套板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说个离谱的:

南京的代理商自费买了三块 GD32 开发板(官方的)提供给我们,我拿到手就有两块不工作。

买过10多块gd原厂evk,还好。gd原厂fae确实比较年轻,更多支持解决底层驱动问题。像你说的的gcc,mbedos,原厂还没有系统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过10多块gd原厂evk,还好。gd原厂fae确实比较年轻,更多支持解决底层驱动问题。像你说的的gcc,mbedos ...

所以才说国产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扬州哪里,兄弟

同样的理由,mark。

网友:
国产FPGA的样品要靠买,而且也是要加价的,并不是宣称的那么美好,而且跟查户口一样,还要限制数量,感觉要是没有国外的东西进来,靠国产更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的芯片性价比非常高,供货基本也没有问题?????????????????????????????? ...

他可能说的某些垃圾芯片,ti 的稍微性能独家的芯片,都炒到5-20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得已,还是不用国产,国芯套路太深,以前用芯洲的DCDC,几毛一颗涨到快10元,还没有,当然可能我们用 ...

MPS是假美国品牌,总部在成都:成都芯源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江都

汤庄的女婿飘过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L:
汤庄的女婿飘过

网友:
我现在做产品基本上都是国产优先,基本不再用国外芯片了;不设计高精尖,国产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