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平的数据线采用PESD5V2S2UT做ESD保护是否合适?

楼主(2022-06-22):
5V电平UART口需要引出一米五左右距离与别的板子通信,在TxD和RxD上放了5V的ESD保护二极管,之前使用PESD5V2S2UT都没出问题。
这次使用台舟电子的TPPESD5V2S2UT,发现工作一会就坏了,呈短路状态。
所以我现在在怀疑5V电平数据线,使用工作电压为5V的ESD二极管是否合适?

网友:
不用怀疑,品牌问题;

同个型号,大厂的用着都OK,国产的损坏概率大大增加

网友:
串个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
标着5V就是给你用5V的,除非纹波都到了6V这种就玄乎了。。。

楼主:
以后有点不敢用台舟电子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