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15米量程超声波测量物位的朋友,有偿购买方案

楼主(2022-06-22):
有没有做过15米量程超声波测量物位的朋友,有偿购买方案,可以给我发私信
十六进制手机号0x457C2CA33,微信同号

网友A:
你买点设备不好么

网友B:
准备做多少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做多少频率的

频率不限,主要是波束角度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点设备不好么

没做过类似的产品,换能器的选型、驱动电路都不太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过类似的产品,换能器的选型、驱动电路都不太熟悉

测量精度多少?
这么大量程得方案很难买得着, 有这方案的何须卖给你断自己生意呢, 你说是不是. 又不是传统两三米的探头, 大家都能做.  所以我建议你直接买成品, 也别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精度多少?
这么大量程得方案很难买得着, 有这方案的何须卖给你断自己生意呢, 你说是不是. 又不是传统 ...

精度要求不太大,几厘米的误差都行的,我们主要测液位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不限,主要是波束角度要小

频率关系到测量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关系到测量精度吧。

精度一半和温度有关系,声速在不同的温度湿度下会有区别,和频率没关系

网友C:
我就是做超声波液位计的,15米的量程应该用三十几KHz或者二十几KHz的换能器,波束角一般都是8度,不好再小了。
如果只是用几个的话,买现成的就行。

网友D:
别折腾了...VEGA的采4K...

网友E:
没产值就没什么好折腾的,虽然以前也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VEGA的采4K...

你好,能解释一下VEGA的采4K...是啥意思吗?都没听说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产值就没什么好折腾的,虽然以前也搞过

自己搞不太合适,您有相关的方案吗?

网友F:
我们之前买过现成的,波束角貌似没有太小的。量程精度倒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之前买过现成的,波束角貌似没有太小的。量程精度倒是没啥问题。

现成的价格有点高,不太能接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成的价格有点高,不太能接受

那方案绝对更高,
而且照理说应该是数量级的高,
因为方式说白了就应该是技术转让吧?

网友H:
美控超声波液位计很多啊 ,楼主是要自己做液位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方案绝对更高,
而且照理说应该是数量级的高,
因为方式说白了就应该是技术转让吧? ...

长远来讲肯定是有技术方案的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控超声波液位计很多啊 ,楼主是要自己做液位计吗

是的,买现成的价格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超声波液位计的,15米的量程应该用三十几KHz或者二十几KHz的换能器,波束角一般都是8度,不好再小 ...

你好,能加我微信聊聊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超声波液位计的,15米的量程应该用三十几KHz或者二十几KHz的换能器,波束角一般都是8度,不好再小 ...

你好,量程1000mm,112K,或者200K,精度能做到3mm吗?精度最高能到多少?
我现在的10个点,200mm,误差负5mm;500mm,误差1mm;10000mm,误差正11mm;整体非线性,怎么处理?
1: 如此误差,是否正常,和电路有关,还是实际就是这个情况,需要修正?
2: 测量液位,明渠流量用,112   200  那个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好,量程1000mm,112K,或者200K,精度能做到3mm吗?精度最高能到多少?
我现在的10个点,200mm,误差负 ...

没用过那么高频率的,我一般用40-50K的,量程5-10米的,由于过程温度不可能很均匀,我们一般要求精度是1%,1米量程内过程温度差影响会很细,精度应该会更高。你的数据看起来像是线性的,在500mm处比较准,出现你的数据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做温度补偿,或者声速不对。
明渠测量液位用哪种都可以,只有量程足够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那么高频率的,我一般用40-50K的,量程5-10米的,由于过程温度不可能很均匀,我们一般要求精度是1% ...

temp = GET_TEMP(); //实际温度*10,声速与温度的函数关系:speed=(331.5+0.607*temp);
  result = Pwm();
//  distance = (result*11.0592)/120;      //往返的时间,单位uS
//  distance = (distance * (331.5+0.607*temp))/2000;

//  distance = (((distance )*11.0592)/120*(331.5+0.607*temp))/2000;
  distance = (result *(331.5+(0.0607*temp)))*0.00004608; //ms   result = distance;

你好,温补已经做了。公式如上,你看下,还有啥不对的地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量程1000mm,112K,或者200K,精度能做到3mm吗?精度最高能到多少?
我现在的10个点,200mm,误差负 ...

200K一般1m精度可以2-3mm以内,明渠环保认证要求也是3mm以内,精度和本身算法和电路关系比较大

网友:
你这个15m量程很尴尬,40K估计不够用,一般40K也就10m,好点的探头极限也才15m,20K左右一般可以做到30m

网友J:
不要光要求量程,建议盲区要求,精度要求,稳定性要求都搞上,二线电流环的还是3线或者485的,我做了好几年超声波了,如果你没有量,建议还是购买成品比较合算,毕竟现在国产的也不差,价格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temp = GET_TEMP(); //实际温度*10,声速与温度的函数关系:speed=(331.5+0.607*temp);
  result = Pwm( ...

给你个建议,想提高精度,电路要先做好,其次是软件算法,方案一定要选好,不然精力也花了,效果还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I:
temp = GET_TEMP(); //实际温度*10,声速与温度的函数关系:speed=(331.5+0.607*temp);
  result = Pwm( ...

算法看起来没啥问题,无非就是V*t/2。
就是不知道你的result是怎么算出来的了。
我是定时器+DMA+ADC采样,软件找波峰,计算result的。
从result的算法上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法看起来没啥问题,无非就是V*t/2。
就是不知道你的result是怎么算出来的了。
我是定时器+DMA+ADC采样 ...

他说的应该不是这个算法,是数据处理算法。40KHZ的探头,配合好的电路,通过算法可以比较容易做出15米量程,而且功耗可以做到比较低。

网友K:
给个思路吧,换能器只能买,15米用DYA-25-20C-F(自己百度找),自己设计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  发送是脉冲式的,探头有谐振频率的,你用此频率的方波发送1-20个周期就行了,防止死区过大,近区发一个周波,如果接收信号很小或收不到回波,再发多个周波。超声波驱动用变压器升压,这个变压器也有现成的买,一般买探头的地方就有,也可以自己绕制。如果余振频率偏离指标频率太远,需要调整探头的并联补偿电容。接收电路就是先带通滤除不用的信号,带通频率就是探头的谐振频率,然后进对数放大器把有用信号放大。最后用单片机的ADC高速采样(从发波开始就启动等间隔连续采样,采样时长就是你要测量距离声波来回的时间再加长一点)。然后从采样数据中找向上的拐点,就是每个回波的位置,对应采样间隔,就可以换算成时间。关键在软件算法,具体算法是另一个同事做的,我就不剧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个思路吧,换能器只能买,15米用DYA-25-20C-F(自己百度找),自己设计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  发送是脉冲 ...

多谢了这位热心坛友,码了这么多字。您说的这个探头厂家我找到了,厂家给了一个选型表,各种频率和量程的都有,综合对比下来12米量程的价格比较合适,200多点,20米的说要400多。
他们还提供了收发的电路参考,等他们探头来了我试试看。再次感谢!

网友K:
我们用的对数放大器是AD8310,输出的是检波后的包络线,直接找波峰拐点就行。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根据示波器上面时间轴换算成距离。

网友K:
带通用的4阶巴特沃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用的对数放大器是AD8310,输出的是检波后的包络线,直接找波峰拐点就行。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根据示波 ...

这个料还真不便宜,我看凌特和润石也都有对数放大器,之前没接触过这种器件,不太清楚有啥作用

网友E:
少量探头这个价位也还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通用的4阶巴特沃斯

您这是模拟高手了,他们给的参考是负反馈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4阶巴特沃斯之前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是不是比负反馈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效果要好很多还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量探头这个价位也还算可以了

超声波这东西如果量大了应该也能便宜的,电动车喇叭也没多少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要光要求量程,建议盲区要求,精度要求,稳定性要求都搞上,二线电流环的还是3线或者485的,我做了好几年 ...

你好,行业特殊,煤矿用的,没法购买常见的明渠流量,只能自己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J:
200K一般1m精度可以2-3mm以内,明渠环保认证要求也是3mm以内,精度和本身算法和电路关系比较大 ...

你好,我是发出10个112K脉冲后,开比较器中断,和定时器,在比较器中断中,读取定时器数据,此数据和11.0592 晶振  12M周期转换后,取得ms时间。时间加温补后,通过串口输出。
现在出现非线性的情况,和超声波的理论对不起来。量程1m,测量了几个点,200mm,误差负5mm;500mm,误差1mm;1000mm,误差正11mm。
PCB设计,采用的三极管放大,2级带通,1级放大,1级整流比较,MCU内部有比较器中断。
换了同一厂家的几个探头,都是一个情况,是探头的原因,还是PCB设计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给个思路吧,换能器只能买,15米用DYA-25-20C-F(自己百度找),自己设计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  发送是脉冲 ...

你好,是大禹的方案吗?现在美控是自己做的还是大禹OE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这位热心坛友,码了这么多字。您说的这个探头厂家我找到了,厂家给了一个选型表,各种频率和量程的 ...

你的参考电路,能发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给个思路吧,换能器只能买,15米用DYA-25-20C-F(自己百度找),自己设计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  发送是脉冲 ...

你好,探头的输出是否就是非线性的,需要程序中校正?还是说由于处理电路导致出现的非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们用的对数放大器是AD8310,输出的是检波后的包络线,直接找波峰拐点就行。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根据示波 ...

好办法,先用示波器测量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探头的输出是否就是非线性的,需要程序中校正?还是说由于处理电路导致出现的非线性? ...

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你好,280642811@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是发出10个112K脉冲后,开比较器中断,和定时器,在比较器中断中,读取定时器数据,此数据和11.0 ...

和探头没关系,是你的测距方案问题,单单使用比较中断没办法取得较高的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是大禹的方案吗?现在美控是自己做的还是大禹OEM的?

福州大禹的探头还是比较贵的,量大价格也还可以,大禹开放的方案估计也就是实验用的,估计自己也不用,毕竟谁会把自己的商业秘密开放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这位热心坛友,码了这么多字。您说的这个探头厂家我找到了,厂家给了一个选型表,各种频率和量程的 ...

太贵了,12m超声波如果成本不控制在200左右,别想挣钱,竞争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行业特殊,煤矿用的,没法购买常见的明渠流量,只能自己设计。

那估计你还要做防爆认证的喽,估计大概率是4-20ma环路输出的,市场用的最多的也是二线制电流环的,静态功耗要做到3.5mA@24V以下

网友:
以前做过防爆行业,本身就是暴利。值钱的是厂商的防爆行业资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探头的输出是否就是非线性的,需要程序中校正?还是说由于处理电路导致出现的非线性? ...

是线性的,只有声速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是发出10个112K脉冲后,开比较器中断,和定时器,在比较器中断中,读取定时器数据,此数据和11.0 ...

是你比较器的原因,信号斜率的问题,距离越远,回波越小,比较器的门槛电压没变。我们现在采样是从发波开始就采,用的是软件遍历拐点,用功率面积辅助,第一个拐点及功率面最大的是发波,第2个拐点就是直线距离回波,其它的是反射波,测到的值是完全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贵了,12m超声波如果成本不控制在200左右,别想挣钱,竞争太大了

报价是少量的价格,批量会有一定折扣,不过按照我们的用量也差不多这个价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报价是少量的价格,批量会有一定折扣,不过按照我们的用量也差不多这个价位了 ...

量少就没必要自己搞了,外面厂家买买也就几百块钱,简单省事,自己搞要从0开始,测距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估计还要做低功耗,大部分都要围绕现场环境做软件算法(识别真实回波,剔除虚假回波),以适应不同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量少就没必要自己搞了,外面厂家买买也就几百块钱,简单省事,自己搞要从0开始,测距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 ...

得大几百了,探头厂家出的都得七百多,淘宝上带屏幕的得一千多,自己搞搞还能节省一半的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模拟高手了,他们给的参考是负反馈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4阶巴特沃斯之前也没有听说过
这 ...

可能是同一个滤波器,只是阶数不同。就好比一群人,你用男人、女人来分类,而我用高矮、胖瘦来分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你比较器的原因,信号斜率的问题,距离越远,回波越小,比较器的门槛电压没变。我们现在采样是从发波开 ...

谢谢,是处理电路的原因,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量少就没必要自己搞了,外面厂家买买也就几百块钱,简单省事,自己搞要从0开始,测距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 ...

行业对价格不敏感,但是常见的电路没法过实验。所以只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