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TM32输出32路0-5V可调的直流信号?

楼主(2022-06-22):
希望用STM32输出32路独立0-5V可调的直流信号

输出精度要求不高,±0.2V以内,尽量低成本和小体积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用PWM来做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A:
一片STM32 可以输出30个PWM

网友:
还有2个通道用IO来模拟PWM ,加起来够32路了

网友B:
频率要求不高,两路DAC分时复用就行了。320路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要求不高,两路DAC分时复用就行了。320路都没问题。

没有理解怎么用的 出来挨320路?

网友D:
我感觉这个应该写个电流参数要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理解怎么用的 出来挨320路?

你参考这个,安捷伦的电源,看DA那部分,用模拟开关+运放,一路DA分时复用出来了6路。如果你的DAC够快,而你又不要求DA更新的速度,就可以参照这种方法扩展出N路出来。

网友E:
用32个普通gpio搭成Delta-Sigma就行了, 不需要硬件PWM
单个pin的Delta-Sigma程序如下, 改改就行, 15位精度

DSDAC_Poll放到定时器中断之类场合调用

#include "misc.h"

static struct {
    unsigned short acc;
    unsigned short val;
} g;

void DSDAC_Poll(void)
{
    g.acc += g.val;
    if(g.acc & 0x8000)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4);
    else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4);
    g.acc &= 0x7fff;
}

void DSDAC_Set(unsigned short val)
{
    if(val > 0x7fff)
        val = 0x7fff;
    g.val = va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来做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STM32 可以输出30个PWM

谢谢回复!准备先用PWM方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8201

谢谢回复,刚刚查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是单路DAC,可能比较占PCB面积,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应该写个电流参数要求吧

电流要求不高 几个mA就可以,后面还可以加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要求不高,两路DAC分时复用就行了。320路都没问题。

谢谢9楼的详细解释!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2个普通gpio搭成Delta-Sigma就行了, 不需要硬件PWM
单个pin的Delta-Sigma程序如下, 改改就行, 15位精度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这个,安捷伦的电源,看DA那部分,用模拟开关+运放,一路DA分时复用出来了6路。如果你的DAC够快, ...

好吧  这个确实可以用1个DAC扩展无限多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32个普通gpio搭成Delta-Sigma就行了, 不需要硬件PWM
单个pin的Delta-Sigma程序如下, 改改就行, 15位精度

原理图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出一个

这还要啥原理图? 出3.3V的话, GPIO后面加RC滤波就行了
5V的话, 先加HC244,HC573之类把电平提到5V, 后面再RC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32个普通gpio搭成Delta-Sigma就行了, 不需要硬件PWM
单个pin的Delta-Sigma程序如下, 改改就行, 15位精度

哦  这是搞了一个普通io口的pwm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哦  这是搞了一个普通io口的pwm啊

和pwm类似, 不太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和pwm类似, 不太一样

能具体讲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具体讲下吗?

https://www.kechuang.org/t/56295

网友:
一片CPLD,有几个引脚就有几路PWM,不过最近CPLD涨价了。

网友:
我做过16路的,PWM做的,精度完全没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9979257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