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e转双串口驱动装不上,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22):
如图 Win7 64位系统,找了若干驱动,只能装成这个样子

网友A:
安装的是官网的这个吗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5XDRV_ZI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是官网的这个吗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5XDRV_ZIP.html

这个也试过了,还是不行,我的ID 是PCI\VEN_125B&DEV_9100

楼主:
终于可以了 就搜这个id号 找驱动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