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芯片用SPI_SI(输入), SPI_SO(输出)来表示SPI引脚,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2-06-22):
多年的习惯,看到某处理器引脚标的SPI_SI错误地认为是MOSI,是SPI_MOSI缩写成SPI_SI,是输出引脚。

结果今天细看了手册,原来SPI_SI是输入引脚接从设备MISO,SPI_SO是输出引脚接从设备MOSI。

差点就进坑了,还好板子还没做

网友A:
这种最淡疼了,去年飞线2条倒换顺序。。现在我统一的miso和mosi,确保顺序ok。

网友:
#define  true  0
#define  false  1
大致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淡疼了,去年飞线2条倒换顺序。。现在我统一的miso和mosi,确保顺序ok。 ...

这个我也没法改,因为要沿用这芯片公司的命名习惯,我们围绕这颗大树生存的,不然同事之间图纸又混淆了

网友B:
我的理解,SI = serial in , SO = serial out , 很多芯片这样标,所以不能想当然。

网友:
还是MOSI master out slave in, MISO master in slave out,这样不容易搞错。

网友:
slave in,slave out,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SI = serial in , SO = serial out , 很多芯片这样标,所以不能想当然。

spi flash的话,查了下多数是你说的这含义,S代表Serial。

网友:
一般标SPI_SI、SPI_SO的都是针对自己芯片来说的,并且该芯片要么只能做主站,要么只能做从站

网友:
比如SPI接口的EEPROM和闪存芯片都是标的SI和SO,很少有标MISO和MOSI的

网友:
一般都是从机,原理图我都表MOSI MISO

网友:
现在芯片好多都可以改脚交换

网友:
完全没毛病啊,只能当从机的芯片,标的引脚当然是 serial in 和 serial out,并且是针对它自身的。
从机的in对主机的out,从机的out对主机的in
主机因为通常同时可以当从机,所以标了mosi,master out slave in
你把它当主机,所以这个脚就是out,然后主机的out当然要接从机的in。这非常清晰啊

网友:
大胆猜想一下,会不会和 git 的分支名称 master 改 main 是一个原因?